[Kinetis] 【经验分享】K70中OSC1使用注意事项及代码分享

楼主(2015-11-27):
                                    【经验分享】K70OSC1使用注意事项及代码分享
K70共有两个systemoscillator,分别为OSC0以及OSC1 OSC1 OSC0都可以作为PLL0以及PLL1的输入时钟源,但是在使用OSC1的时候有一些限制,下面列出OSC使用的几个注意点:
1.  OSC0OSC1都可以用作PLL的输入源,从而输出给MCGCLKOUT使用
2. 只有OSC0RTC OSC可以用作为FLL参考时钟,而OSC1不可以,所以在使用FEE,FBEBLPE时钟模式以及从复位的FEI模式模式到PBE模式的的时候,必须要选择OSC0以及RTCOSC之一。 在使用PLL作为MCGCLKOUT源的时候,必须要从FBE模式进入PEE模式,这点从MCG时钟模式转换图中也可以看出。
3.如果选择OSC1 必须要配置MCG_C10寄存器,并且使能OSC1_CR寄存器
4. 如果OSC1是唯一的外部时钟源,这个时候MCG时钟模式只能工作在FEI,FBIBLPI模式。
为了方便大家编写OSC1作为PLL的时钟源代码,附件给出基于TWR-K70OSC1配置代码。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A(2017-05-14):
我在使用MK60 怎么进入不了低电压检测中断呢  相关代码
pmc_low_volt_detect_config_t pmc_config={
        .enableInt=true,
        .enableReset =false,
        .voltSelect=kPMC_LowVoltDetectHighTrip,
};
PMC_ConfigureLowVoltDetect( PMC, &pmc_config );
        if (((PMC->LVDSC1 & PMC_LVDSC1_LVDIE_MASK)>>PMC_LVDSC1_LVDIE_SHIFT) |
                ((PMC->LVDSC2 & PMC_LVDSC2_LVWIE_MASK)>>PMC_LVDSC2_LVWIE_SHIFT)){
                EnableIRQ(LVD_LVW_IRQ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