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的传输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5-11-27):
NRF的传输速度有多快呢?可以传视频吗?

网友A:
以NRF24L01为例,速度可以达到1M和2M

网友B:
速度和距离有关系,距离越短,速度越快。

网友C:
看你选择的芯片了,不可以一并而论,好芯片当然速度快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选择的芯片了,不可以一并而论,好芯片当然速度快点。

不是说加个好点的天线,速度就上去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加个好点的天线,速度就上去了么?

加天线只是增加了传输距离,速度还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