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DI接口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2015-11-27):
查了好久,也没找到这是个什么接口,只是知道和keil有关的

楼主:
刚又查了查,好像这个GDI和AGDI是一个东西的。百度如下:

图形设备接口(GDI,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负责在显示器和打印机上显示图形。GDI 是由几
百个函数和一些相关的数据类型、宏和结构构成的。

网友A:
AGDI是keil的一个接口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可以连接硬件和keil软件。

网友B:
这是一个开放的接口,提供第三方的公司接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可以连接硬件和keil软件。

高级GDI=AGDI,可以这么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开放的接口,提供第三方的公司接入的。

kei提供这个接口的全部函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业内通用的协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ei提供这个接口的全部函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业内通用的协议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通用的协议,不过我没找到具体的资料。

网友E(2018-10-12):
提供一个网址,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145.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