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使用sd启动uboot后,无法读取sd卡信息

楼主(2015-11-27):
MX53-SMD U-Boot > mmcinfo
CMD_SEND:0
                ARG                      0x00000000
                FLAG                     0
                MMC_RSP_NONE
CMD_SEND:8
                ARG                      0x000001AA
                FLAG                     0
imx_esdhc.c TIMEOUT!
                MMC_RSP_R1,5,6,7         0x00000000
CMD_SEND:55
                ARG                      0x00000000
                FLAG                     0
imx_esdhc.c TIMEOUT!
                MMC_RSP_R1,5,6,7         0x00000001
mmc_send_cmd MMC_RSP_R1 return error: -19
CMD_SEND:0
                ARG                      0x00000000
                FLAG                     0
                MMC_RSP_NONE
CMD_SEND:1
                ARG                      0x00000000
                FLAG                     0
imx_esdhc.c TIMEOUT!
                MMC_RSP_R3,4             0xD0D0D0D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Device: FSL_ESDHC
Manufacturer ID: 0
OEM: 0
Name: Tran Speed: 0
Rd Block Len: 0
MMC version 0.0
High Capacity: No
Capacity: 0 Bytes
Bus Width: 1-bit
Current Partition for boot: Not bootable

使用自研的板子,而板上另外的mmc则能够成功调用mmcinfo读取信息。
求解答!!!!

楼主:
补充一下,DDR配置与官方推荐的一致

网友A:
请问你SD卡上写了什么呢?除了uboot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SD卡上写了什么呢?除了uboot以外?

使用的MFGtool工具为Mfgtools-Rel-11.12.00_ER,除了uboot,还有内核以及文件系统

楼主:
CMD_SEND:8
                ARG                      0x000001AA
                FLAG                     0
                MMC_RSP_R1,5,6,7         0x00000000
CMD8的返回值为0x00000000,表示不为SD2.0

但是我使用的明明就是协议为2.0的SD卡,在其他开发板上能够读取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MFGtool工具为Mfgtools-Rel-11.12.00_ER,除了uboot,还有内核以及文件系统

你这里写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网提供的demo?关于mfgtool建议你使用最新版本的工具。

网友B:
初始化成功了吗?

楼主:
执行fsl_esdhc_initialize()函数的时候是成功了,注册了MMC设备,我不清楚这样算不算初始化成功了,但是的确没有在uboot启动时打印"MMC init failed"。不过在这之后mmc命令中需要调用mmc_init()函数的地方,就会出现CMD8返回0x00000000的错误:dizzy: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硬件工程师画板子的时候,将SD卡走线选择为SD2通道,因此需要修改board/freescale/mx53_smd/mx53_smd.c里面的
struct fsl_esdhc_cfg esdhc_cfg[2] = {
        {MMC_SDHC1_BASE_ADDR, 1, 1},
        {MMC_SDHC3_BASE_ADDR, 1, 1},
};
修改后为:
struct fsl_esdhc_cfg esdhc_cfg[2] = {
        {MMC_SDHC2_BASE_ADDR, 1, 1},
        {MMC_SDHC3_BASE_ADDR, 1, 1},
};

被这个问题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竟然是因为跟硬件工程师沟通不够所导致,希望大家不要踏入这个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硬件工程师画板子的时候,将SD卡走线选择为SD2通道,因此需要修改board/freescale/mx53 ...

一字之差折腾了一个星期,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