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问个ke02MCU新手开发问题

楼主(2015-11-27):
我在flash中看到这段代码,他写的是,检查地址是否与4字节对齐
全局地址[1:0]必须00。,我想问为什么要4字节对齐?为什么全局地址[1:0]必须00,在哪里要求这要,本人英语渣,看不懂英文数据手册,希望大牛或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 Check address to see if it is aligned to 4 bytes
        // Global address [1:0] must be 00.
        if(u32NVMTargetAddress & 0x03)
        {
                u16Err = FLASH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u16Err);
        }

网友A:
KE02的reference manual中定义的,你好好看看KE02的FLASH章节。
目前KE02的参考手册只有英文的,你可以使用翻译助手对应看,看习惯就不难了。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

网友B:
还是看一下数据手册吧,即使英文也应该抠一下的

网友C:
芯片就是这么设置的吧

网友D:
好好看一下kl02的芯片手册吧,里面讲了

网友E:
用翻译软件翻译过来再看吧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