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初学画板,怎么走不通啊!

楼主(2015-11-27):
初学画板,小家电的板子(简单开关电源+单片机控制,分别是独立的板子),用的protel  99se,软件基本会用了,工艺基础也有,原理图也能看懂。

先布的电源和地线,但布线的时候布着不着老是布不通,后面其它的就更布不下去了,然后就怀疑布局是不是不好,元件摆放是不是不好,然后删掉之前的布线重新布局和布线,然后又走不通了,然后就觉得很难了!看到布得很漂亮的板子,自己都快没信心了!

老手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啊?

网友A:
慢慢来,不急,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急,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子

老鸟们布线是一次布通还是经过N次不断的修改、优化,再修改、再优化?

网友B:
摆放元器件的时候就要把布线大概考虑下。然后布线过程中还要修改、优化。(比如调换单片机相关的IO口,以便更方便走线。但是特殊功能的管脚注意不可随意更换。比如ADC采样的IO口,要更换也必须是有模拟输入功能的IO口)

网友B:
慢慢来,不要着急。可以先仿照别人的板子,然后多思考为什么别人要这么走线和布局。话多了就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放元器件的时候就要把布线大概考虑下。然后布线过程中还要修改、优化。(比如调换单片机相关的IO口,以便 ...

谢谢指导!各个模块的电源和地线总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过去,老是有跟信号线交叉的,不知道该跨还是绕,电源线、地线、信号线等的拉线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B:
我一般是:高速信号线已经特殊要求的信号线,然后再电源线,然后再其他信号线, 最后地线。  交叉可以从另外一层跳过去。 如果是电源和地跳的话注意多放过孔。

网友C:
直接用altium吧

网友D:
慢慢来啊  实在不行把工程文件发上来 布一个 给你做参考 还有就是 是不是设定的外框太小的 增加了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高速信号线已经特殊要求的信号线,然后再电源线,然后再其他信号线, 最后地线。  交叉可以从另 ...

谢谢指导!

补充一下:我这里受成本的限制,多数只能做单面板。

我一般是:高速信号线已经特殊要求的信号线,然后再电源线,然后再其他信号线, 最后地线。  交叉可以从另外一层跳过去。 如果是电源和地跳的话注意多放过孔。

拉了其它信号线,最后拉地线,会不会导致地线没法走通不得不加跳线或0欧,老员工说电源线和地线尽量不要加跳线或0欧。

有时跳线或0欧加的多,或者线绕得多绕得远,就有布局和布线很失败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啊  实在不行把工程文件发上来 布一个 给你做参考 还有就是 是不是设定的外框太小的 增加了难度 ...

谢谢!
为了省钱,板子确实是尽量做到最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补充一下:我这里受成本的限制,多数只能做单面板。

是的,如果是单面板,建议先走通电源线和地线

网友E:
我以前也画过电源的板子,单面板总会有走不通的地方的,做一个短接线的器件,在焊接的时候用导线或电阻腿连接。

网友F(2016-01-08):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不要着急。可以先仿照别人的板子,然后多思考为什么别人要这么走线和布局。话多了就熟练了 ...

这种板子  请问哪儿有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  请问哪儿有下吗

没有。  看下自己公司是否有老工程师画过。或者看是否有相关的成品板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有。  看下自己公司是否有老工程师画过。或者看是否有相关的成品板看看。 ...

去找一份电话机的板,100%单面的。你找找吧。

网友H:
单面板对布局是一大考验,首先要布局布好,在布线时再优化布局。单面板一般都不需要考虑信号质量了(要成本低,肯定牺牲的是信号质量),只要布通就成。实在布不通,可以用跳线跨接。。。但跳线规格要一致。
更多学习信息,请加微信: PCB_technique  <--长按复制

网友I:
单面板布线和双面板多面板布线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要平行不交叉,一个是交叉不能平行~~

网友J(2016-04-04):
跟家里摆家具一样,先考虑高速信号/大电流强电压信号/大散热器件的摆放,剩下的再追求美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