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5-11-27):
想请问各位大神,IMX6一般使用什么方案的外部看么狗?
1.为什么不用内部看门狗?我系统曾经出现上电启动就死机,根本没到内部看门狗那步;
2.以前是用SP706,但需要在1.6S内喂狗,否则就复位,这段时间内IMX6还没起来;
    本来想先等imx6起来再开看门狗,但问题是imx6在上电中有可能就起不来。
3.大伙一般用什么外部看么狗,或者有没有用过喂狗周期长一些的硬件看门狗?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70822#470822。看一下参考手册。

网友B:
自打写程序开始还没用过看门狗这个狗是不是防止程序跑飞的啊

网友C:
不想着怎么打系统做稳定就寄希望于看门狗, 这想法是不科学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着怎么打系统做稳定就寄希望于看门狗, 这想法是不科学的

优先肯定找出问题,把系统做稳定,看门狗是最好的保护伞

网友D:
推荐使用MAX6369KA-T这颗料,时间可以到180s的

网友E:
顶起来,坐等高手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