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UART 作为 LIN slaver 的自动波特率检测问题

楼主(2015-11-27):
(无正文)

网友A:
没错,必须设置的和master波特率一样才行

网友B:
还是那种自动检测的比较好啊,这样只能设置好了才能通信

网友C:
楼主你好!
KE06的LIN从机没有硬件波特率自检测功能,所以需要和主机协调好。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软件LIN波特率检测,
从机可以利用LIN的同步段计算主机发送的波特率。
原理是使用TIME的输入捕捉功能,计算每一帧发送的同步段的波特率,然后在PID段之前更新从机的接收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KE06的LIN从机没有硬件波特率自检测功能,所以需要和主机协调好。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软件LIN ...

谢谢 回答
同步字段后面就是PID,中间只有inter-byte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CPU能否完成计算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