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RCD吸收电路RC的选择?

楼主(2015-11-27):
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采用RCD吸收电路并联在变压器初级。
问题:
1 电路采用RC并联后,再串联二极管D;  还是二极管D并联电阻R后,再串联电容C的方法,哪个好?
  简单的说就是R并C还是R并D好?
  上面哪种方法可以降低电阻的功耗?
2 同样的时常数,是R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具体的说:电容1nF电阻2M好,还是电容2nF电阻1M好

网友A:
正好看到这个文档:https://bbs.21ic.com/icview-566329-1-1.html

楼主:
@forgot
谢谢
解决了问题2,示波器看到的振铃波形峰能钳位,在功率管不击穿的条件下、RC合适,应该是电阻越大越好。

问题1 还请有体会的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