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调校出错imx6dl

楼主(2015-11-27):
今天配置DDR,两个板子都不行,提示如下: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write leveling calibration? (y/n)
  Please enter the MR1 value on the initilization script
  This will be re-programmed into MR1 after write leveling calibration
  Enter as a 4-digit HEX value, example 0004, then hit enter
0004 You have entered: 0x0004
Start write leveling calibration
Write leveling calibration completed
MMDC_MPWLDECTRL0 ch0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F001F
MMDC_MPWLDECTRL1 ch0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F001F
MMDC_MPWLDECTRL0 ch1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F001F
MMDC_MPWLDECTRL1 ch1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F001F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DQS gating, read/write delay calibration? (y/n)
Starting DQS gating calibration...
. . . . . . . . . . . . . . ERROR FOUND, we can't get suitable value !!!!
dram test fails for all values.

The DDR stress test can run with an incrementing frequency or at a static freq
To run at a static freq, simply set the start freq and end freq to the same valu
e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DDR Stress Test (y/n)?

求回复。。。

网友A:
调过ddr,现在能用,但是还没有好好压力测试过......期待楼主搞定后分享经验......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A:
调过ddr,现在能用,但是还没有好好压力测试过......期待楼主搞定后分享经验...... ...

哎。。。我这里没用到lvds,所以没引出lvds的供电,谁知道ddr的供电是与lvds共享的。。。引出供电就好了

网友B(2016-07-14):
引用 楼主:
哎。。。我这里没用到lvds,所以没引出lvds的供电,谁知道ddr的供电是与lvds共享的。。。引出供电就好了 ...

IMX6SXHDG 里面的checkList 电源部分有说明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