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02在VLPS模式下无法被UART唤醒

楼主(2015-11-27):
我用KL02的板子,初始化进入VLPR模式,然后进入VLPS睡眠,在睡眠中无法通过UART唤醒

楼主:
时钟配置是这样:BLPI mode  , MCGIRCLK enable in stop
初始化VLPR模式后寄存器:PMPROT:0x20,PMCTRL:0x48,STOPCTRL:0x00,PMSTAT:0x04
有一点STOPA总是被只为1很奇怪。

进入VLPS的代码如下:
  SMC_STOPCTRL = (SMC_STOPCTRL_PSTOPO(0x00) | SMC_STOPCTRL_VLLSM(0x00));
      /* Set the STOPM field to 0b010 for VLPS mode */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_MASK;
      SMC_PMCTRL |= SMC_PMCTRL_STOPM(0x2);
      dummyread = SMC_PMCTRL;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__asm("WFI");

进入后UART向MCU发消息无法唤醒,RESET之后才会收到UART的消息。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钟配置是这样:BLPI mode  , MCGIRCLK enable in stop
初始化VLPR模式后寄存器:PMPROT:0x20,PMCTRL:0x4 ...

单步调试试试呢,看看有没有中断产生

网友C:
建议楼主单步调试看看程序跑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D:
你的UART0是使用中断形式吗?
只有UART0中断才能唤醒,另外注意下你选择的UART0时钟源,在VLPS下是否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太高了啊

不高,38400,在我断电重启或者reset之后立刻会受到之前的UART0中断,但是就是没办法在sleep当中唤醒它接收,这样也与波特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调试试试呢,看看有没有中断产生

进入sleep之后就无法看到任何动作了,但是手动reset之后会立刻收到刚刚的中断,也就是在sleep时没有将mcu唤醒才没收到UART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单步调试看看程序跑到什么位置了

sleep下去了,就停在我贴的进入VLPS的那段代码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UART0是使用中断形式吗?
只有UART0中断才能唤醒,另外注意下你选择的UART0时钟源,在VLPS下是否还能工 ...

我用的是UART0中断,UART时钟源是IRC,在VLPS下没有任何动作,可以被外部中断和timer唤醒。
一些配置如下:

使用下面的configration0

一些寄存器,有疑问的是STOPA寄存器,总是被置1,断电后重启初始被置0,再后来都是1。

这个是UART0的时钟源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ART0中断,UART时钟源是IRC,在VLPS下没有任何动作,可以被外部中断和timer唤醒。
一些配置如下 ...

到这里我也无能为力了,不过帮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ART0中断,UART时钟源是IRC,在VLPS下没有任何动作,可以被外部中断和timer唤醒。
一些配置如下 ...

你好!
这边有个类似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79316#379316
如果STOPA总是置1, 说明stop功耗模式进入过程中,已经有interrupt产生,导致进入stop模式失败。
你看看你的功耗是不是stop模式的功耗,还是没有进去,就被uart idle给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