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ucos创建任务函数

楼主(2015-11-27):
用UCOS系统时,如果用带扩展功能的函数OSCreatExt创建任务,最多只能创建2个,创建多了系统就跑不起来,但是用OSCreat创建,却都可以跑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看来我是奇葩

网友A:
扩展的create基本用不到,不过也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系统资源的限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资源的限制造成的

关于系统资源不够,:P能详细展开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系统资源不够,能详细展开说下吗?

比如系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