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70中OSC1使用注意事项及代码分享

楼主(2015-11-27):
K70共有两个systemoscillator,分别为OSC0以及OSC1 OSC1 OSC0都可以作为PLL0以及PLL1的输入时钟源,但是在使用OSC1的时候有一些限制,下面列出OSC使用的几个注意点:
1.  OSC0OSC1都可以用作PLL的输入源,从而输出给MCGCLKOUT使用
2. 只有OSC0RTC OSC可以用作为FLL参考时钟,而OSC1不可以,所以在使用FEE,FBEBLPE时钟模式以及从复位的FEI模式模式到PBE模式的的时候,必须要选择OSC0以及RTCOSC之一。 在使用PLL作为MCGCLKOUT源的时候,必须要从FBE模式进入PEE模式,这点从MCG时钟模式转换图中也可以看出。
3.如果选择OSC1 必须要配置MCG_C10寄存器,并且使能OSC1_CR寄存器
4. 如果OSC1是唯一的外部时钟源,这个时候MCG时钟模式只能工作在FEI,FBIBLPI模式。
为了方便大家编写OSC1作为PLL的时钟源代码,附件给出基于TWR-K70OSC1配置代码。

网友A:
K70属于cm4吧,能够处理浮点数吗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这个参考时钟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
只有OSC0和RTC OSC可以用作为FLL参考时钟,而OSC1不可以,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C:
楼主这个帖子我刚在21ic论坛发出来,你没有必要重复发帖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OSC0和RTC OSC可以用作为FLL参考时钟,而OSC1不可以,这个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下你搬的帖子中附件的时钟结构图,这个是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