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DM-KL02Z开发笔记】串口实现(CW10.6+FRDM-KL02Z)

楼主(2015-11-27):
其实串口是MCU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模块了,特别是在开发初期,串口可以用于输出必要的信息,而且现在有很多外设模块采用串口,比如串口wifi、串口蓝牙等等。

那今天的开发环境依然是:CW10.6 + PE+FRDM-KL02Z
实现功能是测试一下串口输出字符串,输出数字,整形和浮点型数据。

1、使用串口通信,首先要找到FRDM-KL02Z的虚拟串口使用了MCU的那个引脚:

可以看出使用了PTB1和PTB2引脚,而且要注意发送和接收的对应!

楼主:
2、新建工程工程,工程名称如下:

3、记得勾选PE选项。

4、这次选择的PE组件和以往的不同!注意了。

5、双击,可以看到下面,使用的串口号,在传输过程中换行的表示!这点也比较重要的。

6、找到具体串口配置,下图可以看到,基本串口参数

7、这里需要修改对应开发板上的接收发送引脚。

8、生成工程,然后再主函数添加串口测试的printf代码。

楼主:
9、编译运行,可在串口工具中看到输出的内容正常!

10、接下来看看输出整数和小数是否正常,输入如下程序:

12、运行之后发现,整数正常,但无法输出小数!

13、如何解决呢?其实也比较简单,需要在工程配置属性中设置:

14、这个位置,可以看到printf和scanf只能输入输出整数!

15、改一下就好了,改成可输出浮点型数据!如下图。

16、下面可以看到,串口输出的新的信息就正常了!

17、使用这个console组件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使用库函数,但这里必定空间要多些。
有时间的话,还是要自己学学串口模块的!

网友A:
这个串口在低功耗下面最高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B:
有没有中断的例子啊,我参考一下,遇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