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自动升降压?

楼主(2015-11-27):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我这边输入在DC21-29V变化,要求输出恒定在28V,请教各位,如何实现自动升降压,电流要求有2种,3A和10A,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有合适的芯片吗?或者还需要别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A:
3A和10A是什么意思?是两个电流档位吗?用3842或别的随便一个AC-DC芯片做成BUCK-BOOST就可以了,电路都是相通的
后面再加上运放,改变基准,就能改变电流

网友B:
这个跟今年电赛A题有些类似,这里单向的用Buck-Boost就可以了,自动升降。用低内阻的mos管;驱动的话IR2110比较好了,有电磁隔离。
建议先看下开关电源的三种模型及其电感量的计算等,熟悉这些才好选择器件。

网友C:
LT3780可以搞定,有四个管,可以升压,降低,等压。或LT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