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PWM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在学习PWM的时候 我把PWM的紧急关闭打开( PWMSDN_PWM7ENA = 1)  PWM就没用了,不能产生PWM波了 ,删掉这一句,又可以产生了  这是为什么啊,,芯片是MC9S12XS128  求大神啊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打开这个开关还得设置一些别的寄存器啊

网友B:
把你的所有代码都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C:
你可以看下s12手册中,关于PWMSDN_PWM7ENA这个位的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