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调试时间不对

楼主(2015-11-28):
       我装的是MPLAB IDE V8.92,C编译器是PICC9.83,(笔记本电脑系统是WIN10 64位)单片机选的是PIC16F877A,晶振4M,我调试后觉得有以下两个问题,还请帮忙解答!谢谢!
  1. 延时时间不对,看视频和郭天祥调试一个延时程序只要20US,我调试却要31US,
  2. 而且编译后生成代码超大,一个驱动18B20和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却占了1.7K左右的ROM。

网友A:
软延时不对???很正常,不同的编译器编译的结果会不一样;
程序大小,有可能是你编译没有开优化,或者自己程序本来就写的不太好,和功能没啥关系......

楼主:
请问在那里设置开优化?还有如果软件延时不准,那18B20时序不对就驱动不了啊?

网友B:
你可以用示波器把延时调准。

楼主:
我没有试波器啊!:L,可是就是搞不定。

楼主:
搞了几天,就是延时不准,驱动还没搞定。:'(

楼主:
调试18B20读写数据的延时不准,驱动不了

楼主:
我安装了其它版本,是可以显示温度值了,但是每次调试时延时时间都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2016-07-15):
我也装了MPLAB IDE V8.92,C编译器是PICC9.83,项目都打不开,能否给个安装程序?

网友D:
delay()这种延时肯定是不准的,编译器、中断都会影响其运行周期,你如果要准确的延时,用中断比较好。如果几个周期的话,Nop();这样的嵌入式汇编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