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DK建立的K10D7工程,生成的system_MK10D7.c是空的

楼主(2015-11-28):
MDK建立的K10D7工程,生成的system_MK10D7.c,里面的两个函数是空的,其他的型号很多是比较完善的,为什么,需要手动添加吗?

网友A:
这里只是声明一下吧,需要楼主自己添加程序

网友B:
可能MDK那边没有添加好吧,不过,这个你是可以自己添加代码的,参考下K20 72M的代码。

网友B: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K20D7.h"

  #define DEFAULT_SYSTEM_CLOCK            20971520u /* Default System clock value */
  #define DISABLE_WDOG                            1

/* ----------------------------------------------------------------------------
   -- Core clock
   ----------------------------------------------------------------------------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DEFAULT_SYSTEM_CLOCK;

/* ----------------------------------------------------------------------------
   -- SystemInit()
   ---------------------------------------------------------------------------- */

void SystemInit (void) {
#if (DISABLE_WDOG)  // 15.02.2012 Added by ARM
  /* Disable the WDOG module */
  /* WDOG_UNLOCK: WDOGUNLOCK=0xC520 */
  WDOG->UNLOCK = (uint16_t)0xC520u;     /* Key 1 */
  /* WDOG_UNLOCK : WDOGUNLOCK=0xD928 */
  WDOG->UNLOCK  = (uint16_t)0xD928u;    /* Key 2 */
  /* WDOG_STCTRLH: ??=0,DISTESTWDOG=0,BYTESEL=0,TESTSEL=0,TESTWDOG=0,??=0,STNDBYEN=1,WAITEN=1,STOPEN=1,DBGEN=0,ALLOWUPDATE=1,WINEN=0,IRQRSTEN=0,CLKSRC=1,WDOGEN=0 */
  WDOG->STCTRLH = (uint16_t)0x01D2u;
#endif /* (DISABLE_WDOG) */
}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