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此帖楼主已删帖

楼主(2015-11-28):
此帖楼主已删帖.

网友A:
回零大多数时候要快,又要重复精度高,又要可靠,还用行程开关做零位,纯粹就是误导

精辟,+100分
行家, +100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零大多数时候要快,又要重复精度高,又要可靠,还用行程开关做零位,纯粹就是误导 ...

估计是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行程开关用在这里确实不太合适,
第三个程序强调的是遇到哪怕是干扰信号,电机也停止转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出现卡的现象不?

网友D(2016-01-21):
吴工你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E:
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这个东西好像是舞台灯光中的上电复位功能,几乎一样,用的是霍尔开关来反馈电机是否复位完成。就抗干扰性来说,二是最好,这个可以确保是否正常,主要还是看到位置是第几次才到目标点。复位过程,本菜鸟认为应该是速度很小,当你复位的时候,如果速度过大就出现把定位杆弄坏,而且会出现反弹,复位定位初始位置不准,所一第二种,速度减小复位,比较可靠,硬件上确定复位的玩意儿稳定性和靠干扰性加强,BUG就好上出现了。

网友G:
思路很好,第三种也有缺点,因为如果按第三种思路,系统是行程精度和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如果要求高,对电机暂停也是有要求的,除非时间不敏感的,如果对时间不敏感,精度敏感是个好方法,医疗系统上有可能存在这种需求~~~

一般而言,用行程开关,精度不会很高吧,还没接触过,如果精度高,直接换光电类的传感器或者其他检测方案了~

网友H:
用软件弥补系统架构带来的精度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用的,一般就是降低出错的频率。

网友I:
你上学的时候没学过?
继电器控制行程开关判断0点和终点...
连 plc 都不用....

还写的和原创一样.....

网友J:
我很想说点什么,还是算了

网友A:
机构,动力,速度,精度,环境,成本

网友K:
工控不好玩。 前几天去公司试机。。。   电机一开。。。 按键就一顿乱触发。。。

网友L:
行程限位开关,重复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用软件弥补系统架构带来的精度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用的,一般就是降低出错的频率。 ...

赞同
按住葫芦起了瓢

网友N:
数控机床的终端限位保护是先给一个信号减速在给一个信号停止,和你的思路有点相似

网友O:
很好。思路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P:
比较认同10楼的观点

网友Q:
这种方案也就用在玩具上,糊弄一下小孩子而已!
工业上敢用这种方案,不是被客户砸死,就是被老板骂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这种方案也就用在玩具上,糊弄一下小孩子而已!
工业上敢用这种方案,不是被客户砸死,就是被老板骂死! ...

大黑板,你来了:lol

网友Q:
新年快乐,大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