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向可控硅,感性负载,无法关断,不知何故

楼主(2015-11-28):
单向可控硅,感性负载,无法关断,不知何故,具体线路图如下图所示:
正常应该是在过零时,小于维持电流,可控硅自动关闭,但实际关不了

我目前在用单相220升压至380,交流的,输入这个电路(前端全波整流的),可以正常工作,没有续流二极管也可以正常关断;但是,接入真正三相380的其中两相线电压,就无**常工作,加了续流也无法关断;
续流管子我加了4个1N4007(双并双串),没有效果,是不是不能串起来?
二极管裕量确实不够大,100-8裕量也不大,不过这个模块目前都是这么用,很多年了,所以我也不改他,目前就是要增加一个关断功能;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脉冲来时,打开电磁铁,在脉冲消失后,过零时关闭电磁铁,这个脉冲的宽度是可调的,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增加;

//**************************************************************分界线

谢谢各位的关注,针对目前的状况做一次大概的更新,电路更新为下图;

整流二极管部分,我有看过有些厂家使用SM520做整流,该管为肖特基管,反向电压都很小,用在380V的整流是不是比较危险,但这些厂家能这么用,应该是牢靠的,但不知其中缘故,可有解惑者?

该电磁铁内阻为140R,电感为100mH,不滤波直流电供电,功率不到1000W,对电感类不是太了解,单相大约应是如此计算

该电路是从一国外产品电路上看得,并不知其中缘由,个人理解是二极管阻断G极电流,对地二极管则是抬高对地电压,迫使门极相对电压降低,甚至反向,应是降低灵敏度,寻解惑者!!!

目前使用380两相线,可以正常关闭;此时波形占比小,应是做功小些,功率消耗也小些

但使用完整三相线时,便不能关闭(关闭不了表示管子已经导通了,驱动电压、电流足够了);此时波形占比大些,应是做功大些,功率消耗也大些

可能象Lgz2006所说续流二极管不能完全消除过零电流;二极管本身峰值电流都不小,更换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应该也无用?

也可能是SCR功率不够,结温上升快,以致不能关闭;准备拿到大电流的SCR再做测试,大电流的MOS管也准备几个样品再做测试(这个不需考虑过零)

网友A:
可控硅用什么驱动的?光耦?继电器?直接单片机引脚驱动?

网友A:
还有就是可控硅耐压是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可控硅耐压是多少V的?

4001门电路出来的控制信号,耐压600,电流0.8A

网友B:
感性负载在脉动直流电源过零时,电〈流〉仍然接续而没有零点,故此晶闸管不能关断。

现在的教材不讲电感滤波,所以学生都不知道这回事。

网友C:
晶闸管电流有些小呀

网友D:
可控硅是电流型的,是能耗型的,是不是电流没有回路?

网友E:
可控硅峰值阻断电流太小,过零时由于感性负载的缘故导致导通电流仍大于峰值阻断电流,所以关断不了。
你换个纯阻性负载看看,应该能关断。

网友F:
LZ的根本问题是选型错误,小功率可控硅100-8 的触发灵敏度太高,最小触发电流太小了,过零时由于感性负载电感(500V供电,电感量一定很大!)的储能回放,有一定的电压加在可控硅上,引起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因此,对感性负载来说,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不能选太高的,最小触发电流要选大一点的,否则,极易发生可控硅不能可靠关断事件。

网友B:
触发电流大小不是问题
维持电流的存在是几乎必然
最简单的办法是:控制交流侧

当然,改用MOS管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根本问题是选型错误,小功率可控硅100-8 的触发灵敏度太高,最小触发电流太小了,过零时由于感性负载电 ...

有没有合适的单向可控硅,推荐下;我也找过,都是灵敏型的,ua的电流就可以触发

网友B:
降低灵敏度易,往死里减少那个1k电阻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单向可控硅,推荐下;我也找过,都是灵敏型的,ua的电流就可以触发 ...

S系列

我常用的 S412, s0806, s0612, s1225 等等

某宝上满天飞~~~

网友G:
小功率可控硅100-8 的触发灵敏度太高,最小触发电流太小了,过零时由于感性负载电感

说的对,尤其单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比双向可控硅高的多,你在可控硅前面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用触发灵敏度低、维持电流大点的双向可控硅替代单向可控硅,比如BTA08-600V
如果还不行,要考虑:
感性负载在脉动直流电源过零时,电〈流〉仍然接续而没有零点,故此晶闸管不能关断。
而用220v升压可以关断,换了380v的2个相线却管不断的原因可能是内阻问题,你用的升压变压器功率小,内阻大,而直接用380v的2根相线,内阻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对,尤其单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比双向可控硅高的多,你在可控硅前面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用触发灵 ...

我目前在G极前端串了一个二极管,对地二极管增加了6个,在380V相线上可以正常关断了;不过在220V升380V上又关不断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在G极前端串了一个二极管,对地二极管增加了6个,在380V相线上可以正常关断了;不过在220V升380V上 ...

早就应该换功率MOS管。
晶闸管是半控器件,用在这里非常非常勉强。
增加那么多二极管,虽说二极管很便宜,那么多二极管的价格,换功率MOS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就应该换功率MOS管。
晶闸管是半控器件,用在这里非常非常勉强。
增加那么多二极管,虽说二极管很便宜 ...

功率MOS管,有合适的推荐么,我几乎没用过功率MOS管,封装尽量小些,差不多TO-252封装大小,工作电压高些不低于600V,瞬间承受电流大些不低于5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功率MOS管,有合适的推荐么,我几乎没用过功率MOS管,封装尽量小些,差不多TO-252封装大小,工作电压高些 ...

自己到官方网站上搜吧,大把。
或者,问问你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到官方网站上搜吧,大把。
或者,问问你的供应商。

3N80,选这个mos管如何,不加滤波,能可靠的工作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3N80,选这个mos管如何,不加滤波,能可靠的工作么

3N80表示3A连续电流和800V耐压。但多个厂家生产的管子参数并不相同,例如开启电压和导通电阻可以相差不少。
是否“能可靠的工作”,还要看你的设计和计算。例如驱动电压是否能够保证管子充份导通,管子功耗是否在允许值之内,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3N80表示3A连续电流和800V耐压。但多个厂家生产的管子参数并不相同,例如开启电压和导通电阻可以相差不少 ...

电压部分,全桥整流后,没有滤波,是否可以直接使用MOS管控制开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压部分,全桥整流后,没有滤波,是否可以直接使用MOS管控制开关

可以。
然须注意:电感两端续流二极管必不可少。若无续流,一次导通之后MOS管即烧毁。
续流二极管不必两支串联,只要二极管反向耐压大于电源电压峰值并留一定余量即可。倒是两支并联有点好处:一支损坏后另一支仍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
然须注意:电感两端续流二极管必不可少。若无续流,一次导通之后MOS管即烧毁。
续流二极管不必两 ...

我拿到了4N90的管子,对地二极管必须拿掉,不然不能导通;电压220V,测试的时候,负载100W灯泡可以正常关闭,电磁铁也可以正常关闭;当电压升到380V,负载是电磁铁的时候,又关不了;是电流过大了,导致管子击穿了?

SCR串的二极管最好保留, 如果影响触发,可改串在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
然须注意:电感两端续流二极管必不可少。若无续流,一次导通之后MOS管即烧毁。
续流二极管不必两 ...

电磁铁,140R内阻,0.1H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拿到了4N90的管子,对地二极管必须拿掉,不然不能导通;电压220V,测试的时候,负载100W灯泡可以正常关 ...

告诉你要注意的,注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要注意的,注意了么?

主体电路没变,续流二极管有的啊,还有其他什么注意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体电路没变,续流二极管有的啊,还有其他什么注意么

我在23楼说:
是否“能可靠的工作”,还要看你的设计和计算。例如驱动电压是否能够保证管子充份导通,管子功耗是否在允许值之内,等等。

你的计算呢?

仅凭你“对地二极管必须拿掉,不然不能导通”这句,便知你什么计算也没有,连管子资料都没有看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体电路没变,续流二极管有的啊,还有其他什么注意么

“还有其他什么注意么”

搞电子或者其它任何行业,“注意”是远远不够的。
把你的管子datasheet看明白再说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在脉动直流电源过零时,电〈流〉仍然接续而没有零点,故此晶闸管不能关断。 ...

楼主的触发条件是:200mS 5V电压,之后保持低电平,目的应该是让线圈工作200mS。触发电压撤掉了,触发电流为零,线圈电流过零可控硅关断,跟脉动电压多少没有关系吧?何况线圈上并有继流二极管,就算在电压过零时撤销触发电压,线圈两端也只有两个PN结电压,这电压也被前面的整流桥干掉了(实际上还会有少许),SCR上电压很低,而且SCR还串了个二极管,可认为SCR瞬间电流为零。

更何况楼主还说,该电路在单相供电经升压变压器升至380V工作正常(可控硅可关断),只是接在真正的三相的其中某二相间,才会关不断。这需要考虑和怀疑各相间的谐波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触发条件是:200mS 5V电压,之后保持低电平,目的应该是让线圈工作200mS。触发电压撤掉了,触发电 ...

我的比较完整分析(未有实测支持验证),并以接近纯电感定性。
1.可以肯定的是:当(全波)脉动电压过零时刻,L中电流恰恰处于最大值Im。
2.可控硅维持电流Ih仅以mA计,即便有续流二极管分去Im大部,仍不能保证没有几毫安电流大于Ih,而维持晶闸管导通。
3.实际中,管导通压降UT甚至低于续流管正向压降VF,可控硅更不易关断了。

有条件者可以实测仿真验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的比较完整分析(未有实测支持验证),并以接近纯电感定性。
1.可以肯定的是:当(全波)脉动电压过零 ...

楼主在27楼有补充:线圈电阻140R,电感量0.1H,非理想电感。电流最大处不可能在电压过零处;

网友B:
半波直流电压(红色)下感性负载中电流(兰色)大致波形,也即主题晶闸管始终导通情况
当然,即便电流峰值不在电压过零处不影响问题定性,只要判断"电流始终可能不过零"就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半波直流电压(红色)下感性负载中电流(兰色)大致波形,也即主题晶闸管始终导通情况
当然,即便电流峰值 ...

电感的电流确实始终不过零,但SCR的电流会过零实为不假. 我前面所言无误。

但电感电压有二极管钳位,只有2个PN结压降,顶多2V。你有什么办法逼它从SCR走?

100-8的维持电流是5mA,电压0.8v。再看1N4007的伏安特性,5mA需要0.6V多一些,回路至少需要0.6*3+0.8=2.6V,还差0.6V呢

网友I:
找到问题点了,可能是温度高了,二极管小电流的导通电压下降所致。

给楼主提个建议:把D5, D6中任一个短路掉(这里干嘛要串两个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
楼主问:二极管够不够大?肯定不够,全换成1N5408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二极管够不够大?肯定不够,全换成1N5408

感谢版主热心的解答,我目前在可控硅对地二极管哪里串接了7个二极管,G级加了一个二极管阻断,续流二极管那里使用一个和多个实际测试无差别,当时是担心电流不够,并上去的,使用380V两相线时,可以完全关闭;虽然控制住了,但是并不明其中原因,该应用是从一个国外电路上看到的,版主可知其中奥义,还望解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热心的解答,我目前在可控硅对地二极管哪里串接了7个二极管,G级加了一个二极管阻断,续流二极管 ...

据我猜测,上面Lgz2006和PowerAnts的分析漏掉了工频变压器的二次漏感。
理想变压器,二次整流后电压必有过零时刻。因楼主的电感负载两端并联了二极管,应该可以关断。
但楼主首帖中曾说过某些情况下可以关断,某些情况下不能关断。那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干扰,也有可能是整流桥之后电压没有过零。
二位以为如何?

至于MOS管损坏,那是因为楼主使用不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感的电流确实始终不过零,但SCR的电流会过零实为不假. 我前面所言无误。

但电感电压有二极管钳位,只 ...

"电感的电流确实始终不过零",那么【续流二极管跟本没有机会导通】。
"但SCR的电流会过零实为不假",相反地,只要电流始终超过10mA,【它只能持续流过SCR】,别无它选。

起早摸黑只为他人做嫁衣裳,呵呵!
老chang早上好!

我只能表示: 我听不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电流确实始终不过零",那么【续流二极管跟本没有机会导通】。
"但SCR的电流会过零实为不假",相反 ...

早晨好!

网友J:
是不是这个原因:
三相全波整流(六个二极管那种,整流块三入二出,五个端子),输出电压与单相(四个二极管)是不同的,输出电压没有过零的时候的

网友B:
呵呵,说得不少啦。
我也不是特别精通

网友K:
三相全波整流脉动电压貌似没有过零点   可控硅关断应该是行不痛的
貌似NMOS可以  LZ看看MOS驱动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呵呵,说得不少啦。
我也不是特别精通

maychang说的,一说我就懂,你说的懂不了。怪我喏

网友L:
1k电阻的上方接错地方了吧,应该改到那个横放的电阻左侧来,你目前的接**和横向电阻构成分压,如果分压值高于导通电压,晶闸管肯定会导通,应该放到外面来,这样外侧电压直接被1k电阻拉低了,就彻底0电位了!场效应管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maychang说的,一说我就懂,你说的懂不了。怪我喏

不怪,勿怪,不是那样子的。
我在5楼就开始提出这个“直流可控感性”典型问题的根源,并提出2个解决方案,还对“触发灵敏”提出质疑。
可惜楼主都未能“一点就透”而忽视,所谓“说得不少啦”,不想再多说,就是不必说再多去强塞给人家。

前面我是说,当我们能够证实:在脉动直流电源下,含感性负载的电流是单向持续>0的——
也就是说这个电流只要始终不小于一二十mA,那么串联于回路中SCR就将维持导通,而无需再有触发。
只要scr始终导通,续流管则始终处于反偏而“没有导通机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怪,勿怪,不是那样子的。
我在5楼就开始提出这个“直流可控感性”典型问题的根源,并提出2个解决方案 ...

若非maychang在40楼所说的漏感, 我真要问你有没有认真看一下36楼的图, 或许是根本没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若非maychang在40楼所说的漏感, 我真要问你有没有认真看一下36楼的图, 或许是根本没看 ...

你错了
@maychang你帮蚂蚁理解我说的吧

网友M:
把阳极断一下:能关断么?…
                     翻翻教科书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maychang你帮蚂蚁理解我说的吧

36楼图很明白不过了, 交流输入电压为零时, 线圈的电流不会走SCR. 你要咬着说线圈的电流要走4个PN结而不是2个PN结, 那我功夫陪你耍嘴皮子.

maychang提醒变压器二次侧有漏感,  我刚开始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然而左想右想不对劲, 这个漏感是串在所有负载上的, 并不影响负债端的电压和电流相位. (如果是看理想变压器输出电压与负债电流, 那确实有相位差)

网友I:
输入杂散电感L2,L3的作用? @maychang

网友I:
补充: L2为电力变压器二次侧漏感

网友I:
回头看楼主在主贴补了图, 不是两根相线380V整流, 而是三相380V整流, 电压根本不过零, 白吵了, 被楼主忽悠了, 撤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回头看楼主在主贴补了图, 不是两根相线380V整流, 而是三相380V整流, 电压根本不过零, 白吵了, 被楼主忽悠了 ...

果然。楼主左上角补的图,当然电流永不会过零,晶闸管不能关断。
确实是被忽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36楼图很明白不过了, 交流输入电压为零时, 线圈的电流不会走SCR. 你要咬着说线圈的电流要走4个PN结而不是 ...

第一,我不是咬着说的。
第二,我从不耍嘴皮子。
第三,对36楼图文所表达的均已理解。

续流二极管只有当可控硅关断时,才可导通!
而回路电流始终保持连续且大于零值,可控硅处于专业术语中的“失控”状态,续流管跟本就没有机会“续流”!36楼所谈二极管压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怎么糊涂一时呢,弄明白了要打赏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输入杂散电感L2,L3的作用? @maychang

我是这么想的。
电感输入滤波,电感量够大负载电阻够小的话,电感中的电流可能是连续的。这谁都知道。
暂不考虑漏感。现在因与电感并联的二极管D5和D6的存在(其实一支即可,而且更好),电感中电流下降时电感中感生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将由二极管通过,而二极管压降小于D7压降加上整流桥两支二极管压降加上晶闸管压降,所以电感作为电源,不会在D7、晶闸管、整流桥环路产生电流。而变压器二次电压为零时晶闸管中电流将过零关断。
考虑漏感。漏感中电流下降时的感生电动势没有续流元件可以为其续流,所以如果漏感够大负载电阻够小,那么变压器二次电压为零时,漏感的感生电动势有可能在D7、晶闸管、整流桥环路中产生电流。这样晶闸管中电流不能过零,也就不能关断。而变压器二次电压不为零,变压器二次电压就会使晶闸管电流不能过零。
但变压器漏感是否够大,是个问题。负载电阻倒是够小。
当然,以上讨论,因楼主使用三相整流,已经没有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第一,我不是咬着说的。
第二,我从不耍嘴皮子。
第三,对36楼图文所表达的均已理解。

我两个的争议在于"续流二极管只有当可控硅关断时,才可导通!" , 可能是你早看到了楼主在主贴中补的三相整流图, 而我是一小时前才看到. 这是我的错误. 而如果输入是单相桥式整流, 我的质疑没错.

打赏就免了, 1分也不会给. 跟钱财无关, 而是观念的问题:lol

网友B:
哈哈,我说嘛,早就不该多说了。依楼主的基础,若不能一点就透,说多了没用。

@maychang 考虑漏感没有意义。第一理论上负载L不为零,电流即不过零;第二漏感可等效串于负载L分析电流是否过零。
@PowerAnts 一,参考电感滤波有关电流连续性;二,参考半波或全波直流可控感性负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么想的。
电感输入滤波,电感量够大负载电阻够小的话,电感中的电流可能是连续的。这谁都知道。
暂 ...

对于380V单相交流电, -2~2v的区间只有0.43度,相当于24uS, 并不需要太大的电感, 一对直径2mm, 50米长的供电线, 电感分量不小于1mH, 变压器二次侧的漏感大小暂时末知.

不久前投产的一款200W半桥开关电源, 50KHz, 变压器中柱直径1.2CM, 二次侧4匝, 漏感大约1uH

小区配电房变压器, 一般规400-630KVA, 三相对称, 铁芯磁路直径尺度比上面的变压器大约大20倍, 二次侧大约25-30匝, 一二次侧绝缘厚度至少多50倍, 若按几何形状放大, 漏感估计有1.5mH

===========================

改错: 380V单相交流电, 说法有误, 应为380V交流线电压, 波形与楼主所说的单相220V升380V相同.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只有当可控硅关断时,才可导通!”这是"续流"的基本原理,而无关乎看否主贴。
打赏本算不上钱财,仅表示对贴子观点的认可。希望能得到认同而已,哈哈

为了把问题理清楚, 请你回答63楼问题. 我方知值不值得打赏, 我21IC的金币从来没兑过, 过去一是送人, 最近不送了, 计划按1:1充值打赏, 目前总金额有1000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说嘛,早就不该多说了。依楼主的基础,若不能一点就透,说多了没用。

@maychang 考虑漏感没有意义 ...

若输入电压不过零(如楼主新补的图), 你说的没任何问题.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36楼若输入是单相正弦交流电, 你觉得输入电压过零时, SCR是否因线圈上的二极管钳位失去导通条件电流降为零从而截止?

网友I:
不好意思, 点评老是打错别字, 有点丢脸, 删了一些: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若输入电压不过零(如楼主新补的图), 你说的没任何问题.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36楼若输入是单相正弦交流电, ...

我一直按单相全波有过零点的电压考虑的。在即便在两半波交接处电压过零,含感负载会使可控硅无法关断,续流管永无导通机会。

在可控硅技术中有一条死律:一只单硅不能实现0~360度全控!道理就在于此。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按单相全波有过零点的电压考虑的。在即便在两半波交接处电压过零,含感负载会使可控硅无法关断,续 ...

那在这个问题上, 你根本不值得打赏, 等别的问题让我觉得值了再打赏不迟. 说实话, 这论坛能让我敬佩的不多. 你算是一个, 今天你让我很失望, 是不是开门不小心?...:lol 玩笑一下, 如果介意我改贴:lol

网友B:
没事儿。我也有不少漏洞,好在差不多搞清楚了,大方向无问题。
不必再论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说嘛,早就不该多说了。依楼主的基础,若不能一点就透,说多了没用。

@maychang 考虑漏感没有意义 ...

这里的讨论,已经离楼主问题很远了。无非是借这个地方,切磋切磋而已。
关于漏感,可以把漏感看成与原图中电感串联,但电感并联的二极管却不是并联在总电感上,而仅仅是与原图电感并联,相当于理想变压器二次整流后的电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续流,另一部分没有续流。
不知然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没事儿。我也有不少漏洞,好在差不多搞清楚了,大方向无问题。
不必再论了吧! ...

咋都行, 我尊重你的意思. 你不说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会再追问你线圈有继流二极管的话, SCR还能不能像书本说的不能关断. 我不大喜欢背书, 喜欢看电路图多一些

网友B:
刚去市场买20块炒花生,小的6块,大的5块5。不知南方喜欢否,我一周2斤,胆固醇6.74,甘油3脂2.03,脂蛋白a 1021 !

其实33楼之2我已提出续流管分流比问题。
可上去年纪啦,在判定可控硅小于(2)续流压降后,光去强调“电流不过零”一个条件了。

我与你一样,也是技术中人,也不**错误东西。

我们讨论半天,唯一不变的价值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握爪

网友I:
@21小跑堂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I:
只要不吃猪脚, 猪心, 蛋黄, 少吃猪肝, 大胆地吃五花肉吧, 我最爱回锅肉, 跟蒜苗1:1爆炒, 香死了

网友I:
不吃五花肉, 生活少很多乐趣

网友I:
我每餐要吃三四片五花肉, 半个月前例行休验, 收缩压112, 舒张压70 :lol

网友B:
此乃降压秘方?

网友I:
个人体质不同, 不供参考(连仅供参考都不是):lol

维护身体有如维护电路, 工作参数是要先弄清楚的, 不能听街坊传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网友B:
这玩意儿与电路不大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定律可循。这就是生命,无限复杂的人体。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与电路不大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定律可循。这就是生命,无限复杂的人体。 ...

人类对生命的机理确实还有很多末知的东西,但是正常的新程代谢需要些什么物质输入,确是弄了个七七八八了,每天需要多少卡路理,多少脂肪,多少糖,多少蛋白质,多少维生素,多少盐,多少水,,,多少氧气。。。铅等可干扰信使DNA转录失败的重金属, 是尽量不要有的

楼主(2016-01-03):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么想的。
电感输入滤波,电感量够大负载电阻够小的话,电感中的电流可能是连续的。这谁都知道。
暂 ...

本来就是两相线供电的,只是后来考虑可能会出现相线断线,才引入了三相,不过常用的还是单相;谢谢你详细的分析,应当是如此;后来我适当降低了一点触发电压,可以正常关闭了;后来我使用了几个大电流的SCR,反而无法关闭了,使用阻性负载是可以的,Ih,Il要小些,其他基本相同;

网友N(2017-06-19):
谁说可控硅不关断续流管就不导通?当正弦波从峰值点下降时电感就产生反电势,这个反电势大于0.7V续流管即导通。

基础不行啊,仿真确实是主回路阻断时续流管才有电流,蓝色是续流管的电流波形,绿色是整流后的电压波形;
但教科书上似乎说,当电感的电流降低时电感就会产生一个反电势,以阻止电流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