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使用Multisim仿真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28):
直接上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不是仿真的问题。输入电压超出运放跟随器的输入范围。OP07改LMV358或运放工作电源改为+、-15V,而不是12V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仿真的问题。输入电压超出运放跟随器的输入范围。OP07改LMV358或运放工作电源改为+、-15V,而不是12V和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