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LCD1602显示温度 18B20测量 温度显示为0

楼主(2015-11-28):
相同的程序烧到STC89C52上就可以用,STC15W408S的就不可以(端口有改动)
附源程序  求解答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2^4;
sbit DB7 = P1^7;
sbit lcd_rs = P2^5;
sbit lcd_rw = P2^6;
sbit lcd_e  = P2^7;
uchar code table[] = "0123456789";
uint temp;                   //整型变量存储二进制16位温度值
float f_temp;                //浮点型变量存储十进制温度值
void delay(uchar us)                 //延时(调用1次需要24us,执行1次需要16us.)
{
        uchar s;
        for (s = 0;s < us;s++);
}
uchar DS18B20_rest (void)         //复位
{
        uchar presence;
        DQ = 0;
        delay(45);
        DQ = 1;
        delay(3);
        presence = DQ;
        delay(25);
        return presence;
}
uchar DS18B20_read_bit (void)          // 读一位
{
        uchar i;
        DQ = 0;
        DQ = 1;
        for(i = 0;i < 3;i++);
        return DQ;
}
uchar DS18B20_read_byte (void)           //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i = 0;i <8;i++)
        {
                if(DS18B20_read_bit())value |= 0x01<<i;
                delay(6);
        }
        return value;
}
void DS18B20_write_bit (uchar bitval)          // 写一位
{
        DQ = 0;
        if(bitval == 1)
                DQ = 1;
        delay(5);
        DQ = 1;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 (uchar val)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temp;
        for(i = 0;i < 8;i++)
        {
                temp = val>>i;
                temp &= 0x01;
                DS18B20_write_bit(temp);
        }
        delay(5);
}
bit DS18B20_convert (void)                 //温度转换
{
        DS18B20_rest ();
        if(DS18B20_rest () == 0)
        {
                DS18B20_write_byte (0xcc);
                DS18B20_write_byte (0x44);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oid DS18B20_read_flash (void)          //读取温度值
{
        uchar Lsb,Msb;
        if(DS18B20_rest () == 0)
        {
                DS18B20_write_byte (0xcc);
                DS18B20_write_byte (0xbe);
                Lsb = DS18B20_read_byte ();
                Msb = DS18B20_read_byte ();
                temp = Msb;
                temp = (temp << 8)|Lsb;
                f_temp  = (float)temp*0.0625;
        }
        else
        {
                f_temp = 0;
        }
        temp = f_temp*100;
}
void delay1ms(uchar x)                        //延时
{
        uint j,k;
        for(j = x;j > 0; j--)
                for(k = 110; k >0; k--);
}
void LCD1602_busy(void)           //忙检测
{
         uchar i;
     DB7 = 1;
     lcd_rs=0;
     lcd_rw=1;
     lcd_e=1;
     while((DB7==1)|(i++ < 250));
     lcd_e=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指令
{
        lcd_rs = 0;
        lcd_rw = 0;
        P1 = com;
        delay1ms(5);
        lcd_e = 1;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_buf(uchar com)  //写指令带忙检测
{
        LCD1602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P1 = com;
        delay1ms(5);
        lcd_e = 1;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data_buf(uchar dat)          //写数据
{
        LCD1602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P1 = dat;
        delay1ms(5);
        lcd_e = 1;
        lcd_e = 0;
}
void LCD_init(void)                   //1602初始化
{
        delay1ms(15);
        LCD_write_comman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ms(5);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1ms(5);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_buf(0x38);
        LCD_write_command_buf(0x08);
        LCD_write_command_buf(0x01);
        LCD_write_command_buf(0x06);
        LCD_write_command_buf(0x0c);
}
void LCD_dispal(void)
{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a);
        LCD_write_data_buf(table[temp/1000]);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b);
        LCD_write_data_buf(table[temp%1000/100]);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c);
        LCD_write_data_buf('.');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d);
        LCD_write_data_buf(table[temp%100/10]);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e);
        LCD_write_data_buf(0xdf);
        LCD_write_command_buf(0x80+0x4f);
        LCD_write_data_buf('c');
}
void main (void)
{
        LCD_init();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while (1)
        {
                if(DS18B20_convert () == 1)
                {
                        DS18B20_read_flash ();
                }
                LCD_dispa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