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四层板的自动布线,应该用哪个布线策略 ?

楼主(2015-11-28):
见附图:
AD的自动布线策略(routing strategy)有六种,如下:
1.Cleanup:        Default cleanup strategy;
2.Default 2 Layer Board:        Default strategy for routing two-layer boards;
3.Default 2 Layer With Edge Connectors:        Default strategy for two-layer boards with edge connectors;
4.Default Multi Layer Board:        Default strategy for routing multilayer boards;
5. General Orthogonal:        Default general purpose orthogonal strategy;
6. Via Miser:        Strategy for routing multilayer boards with aggressive via minimization。

请教:四层板的自动布线,应该用哪个布线策略 ?
本人以为应该用策略4,Default Multi Layer Board。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大侠指点 !

谢谢 !

楼主:
结贴时间到了,还没人回复

网友A:
多层板的话选第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的话选第四个

谢谢大侠!
和我理解的相同。: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