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电感啸叫,纹波大

楼主(2015-11-28):
输入电流大概200mA左右,功率电感发生啸叫,是不是我没有配置好,纹波大概有500mV左右,已经影响产品的正常工作,如何解决

网友A:
接了负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负载没有?

接了的   啸叫声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B:
输出功率电感换一个
220uH,电流大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电感换一个
220uH,电流大的,试下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还要更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还要更小?

是让你换电流大的。一定要用功率电感
我司之前有个工程师用个贴片电感当功率电感来用。后面出问题了,找不到原因,把板子给我看,吓我一跳。

网友D:
功率电感发生啸叫是电感的功率不够,换一个功率更大的电感。

网友E:
换成100Khz的改进的33063,安森美的,原版的就是容易有声音,不好处理

网友F:
检查你的电感,我当时用的时候也是有啸叫,换了一个很好的电感,日本进口的,100uH就不会有啸叫了。功率电感别用国内的,质量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检查你的电感,我当时用的时候也是有啸叫,换了一个很好的电感,日本进口的,100uH就不会有啸叫了。功率电 ...

这东西用不着盲目崇拜鬼子的,国产的质量也可以做得很好

网友G:
33063用陶瓷容易导致环路不稳吧?

网友H:
换个电感,功率大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用不着盲目崇拜鬼子的,国产的质量也可以做得很好

那请你推荐一款国产的电感,价格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I:
电感啸叫主要还是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有一定关系,换个功率大的功率电感或者静态电阻较小的功率电感试一下,估计效果不会很明显。

网友J:
这个芯片的对功率电感的要求比较高,建议用功率更大的电感测试。

网友K:
原理图上标注的电感是4028封装的,这个封装的,220uH电流太小,当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用折腾了  我们10几年的设计经验告诉你,  这个跟芯片的占空比  有关系,无论你怎么调试,总会有个输 ...

求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