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自己设计的FPGA板子无法进行JTAG下载

楼主:
自己设计的FPGA系统板无法进行JTAG下载,Quartus软件报错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Error: Operation failed,芯片是EP3C10E144C8N。可以利用AS模式下载,但闪烁灯程序不运行,没有任何显示。

用万用表测量JTAG、AS引脚电压,TMS、TDS上拉10k电阻,电压都很低,接近于0,CONF_DONE、nCONFIG电压也几近于0。
我将EP3C10拆卸后,检测电压都为高电平,但是焊上就都变低,为什么?请各位指点迷津。
电源电压都没有问题,3.3V、2.5V、1.2V。
USB-blaster下载线是好的,因为用其他板子下载过程序;

JTAG_AS原理图

JTAG_AS原理图

网友A(2015-11-29):
nCE为毛要接下拉电阻? 直接接地

另外,你的芯片哪儿弄的?不会是假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E为毛要接下拉电阻? 直接接地

另外,你的芯片哪儿弄的?不会是假芯片吧? ...

nCE下拉电阻是参照买的开发板原理图,它就是这么接的。芯片是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E为毛要接下拉电阻? 直接接地

另外,你的芯片哪儿弄的?不会是假芯片吧? ...

我将上拉10K电阻换成5.1K电阻,电压还是0,但是换成100欧姆电阻,TMS、TDO电压为2.2V,CONF_DONE、nCONFIG电压为3.0V,相当于电阻压降为0.3V,很奇怪!!

网友B:
芯片背面那个145引脚要接地的。你没有接地吧?

网友C:
原理图如果没错的话,要去买正品,不要找淘宝上的便宜的买,各种翻新货,我是遇到很多次了,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背面那个145引脚要接地的。你没有接地吧?

之前没注意这一点,的确没接地,实际焊盘如下图:PCB封装145脚是方形焊盘,四角有4个很小的过孔,焊完芯片也无法直接确定该引脚是否连上了地。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ep3焊盘

ep3焊盘

PCB_145脚

PCB_145脚

网友D:
我去年第一次焊FPGA板子当时也是不懂,jtag也是用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实在没办法只能重新投一块,如果焊接技术过硬可以用热风枪,在下面吹,也是可以的。。。  我不行   所以我又投了块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注意这一点,的确没接地,实际焊盘如下图:PCB封装145脚是方形焊盘,四角有4个很小的过孔,焊完芯片 ...

你这个145引脚画板子的时候就把它跟地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45引脚画板子的时候就把它跟地连在一起了?

PCB上的145焊盘是和地连在一起了,但是芯片的145脚应该需要与方形焊盘用锡焊在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第一次焊FPGA板子当时也是不懂,jtag也是用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实在没办法只能重新投一块,如 ...

我有这样想过,在方形焊盘加一层锡,然后用热风枪吹背面,不过这样芯片就放不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上的145焊盘是和地连在一起了,但是芯片的145脚应该需要与方形焊盘用锡焊在一块吧? ...

我看买的开发板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买的开发板是这样做的

我自己设计的是这样的,当初这块芯片的PCB封装是从网上下载来的,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难道我要重画版一块板子?

芯片背面

芯片背面

楼主:
在方形焊盘加上锡,再用热风枪吹背面,就能下载了,果然是背面145脚未连地的缘故,还是自己太粗心

网友E(2016-01-01):
引用 楼主:
在方形焊盘加上锡,再用热风枪吹背面,就能下载了,果然是背面145脚未连地的缘故,还是自己太粗心 ...

学习了,谢谢lz

网友F:
使用这种肚皮是热焊盘的器件很容易出这种问题,一看EP3C5E系列的,JTAG找不到,99%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这种肚皮是热焊盘的器件很容易出这种问题,一看EP3C5E系列的,JTAG找不到,99%是这个问题 ...

多谢指教,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G(2016-09-22):
非常感谢,我也是这个问题,花了大半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