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rip-up violations after routing”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11-28):
附图为AD自动布线策略截图。请教:“rip-up violations after routing”是什么意思 ?

我的理解是:自动布线完成后,复位违反规则提示。但不能确定,故发帖求助。

谢谢 !

楼主:
结贴时间到了,没人理

网友A:
AD不会自己去掉违法规则的自动布线,可以在自动布线前选中下面的选项Rip-Up Violations After Routing,去掉违反规则的布线就可以在布线后去掉交叉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不会自己去掉违法规则的自动布线,可以在自动布线前选中下面的选项Rip-Up Violations After Routing,去掉 ...

谢谢版主大侠 !

大侠真高手也!

看来自动布线前,下面的两个选项都要选中:
Lock All Pre-routes
rip-up violations after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