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子镇流器,打赏

楼主(2015-11-28):
帮忙看看,有没有错,如果有错,错在哪里?

网友A:
没有研究过电子镇流器。

网友B:
这个常见的是将L1取消   如果单纯的双向二极管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到时可以的,不知后面的Q3 Q4是用来做调光的吧,感觉还可以实现功能,楼主不妨用MUL仿真一下

网友C:
没研究过

网友D:
楼主怎么不买现成的。

网友D:
自己设计的弊端太多,不如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的弊端太多,不如成熟方案。

我是抄板的,欧普的电子镇流器,不知道有没有抄对,想让你们看看对不对,能不能走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常见的是将L1取消   如果单纯的双向二极管的电子镇流器电路到时可以的,不知后面的Q3 Q4是用来做调光的 ...

C1,L1,C2组成π滤波电路              Q3,Q4高/开,低/关,二级放大

网友E:
确实对这个电路没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对这个电路没有研究。

:dizzy:

网友E:
这个电路确实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确实不容易。

还好

网友F(2016-01-19):
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G:
这个有难度

网友H:
参数看不到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
想做一个瞬时电压的产品。

网友J:
D7负极接到半桥中点。其它没有什么。最右下角的那一摊元件是保护用的。你不是拿这个来做荧光灯的镇流器吗?只是想用这个半桥电路?为什么不用个IC如IRS2153呢,你贴的这个电路的频率受B1的影响很大,不同的磁环会有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