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无线音频方案: 给殿堂级音质

楼主(2015-11-28):
方案介绍
新唐科技无线音频方案主控芯片为 NUC505,采用 2.4G 全球用免许可频段进行音频传输,音讯传输调制、解调过程全数字化,采样率高达 96K,音讯不经压缩处理,动态范围 90dB,具有 80 个频道,领先业界之最低声音延迟(< 0.5ms )。终端应用包含教学 / 家庭 KTV 麦克风、导游机、会议工程与无线 Audio 相关产品等。

楼主:
方案架构图

网友A:
采样率高达 96K,音讯不经压缩处理,动态范围 90dB,具有 80 个频道,领先业界之最低声音延迟(< 0.5ms )。终端应用包含教学 / 家庭 KTV 麦克风、导游机、会议工程与无线 Audio 相关产品等。
我看有的高品质都是320kbps,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可以媲美。

网友B:
如果有下面方案:通过蓝牙对接音箱,主机对声道进行控制,可以无限的扩展声道,比如最大12声道,可以动态处理每个声道,蓝牙或某个无限协议仅仅作为单声道的通信,这样就可以制作方便连接的无线多声道环境系统。

网友C:
无线音频方案主控芯片为 NUC505,采用 2.4G 全球用免许可频段进行音频传输,音讯传输调制、解调过程全数字化,采样率高达 96K,音讯不经压缩处理,动态范围 90dB,具有 80 个频道,也急速可以传输80路音频。

楼主:
不知道可以这样不,把一个音源的不同声道分离出来,或者通过数控设置,采用多个蓝牙模块,一对一传输给对应的音箱,这样就可以做到无线多声道音响系统了。

网友D:
这颗的价格新唐再调整下,应该还是有很多人用的。

网友E:
这个方案有没有原理图和代码什么的啊

网友F:
传输距离有多远呢

网友G:
这个可以实现双向对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实现双向对讲吗

终端应用包含教学 / 家庭 KTV 麦克风、导游机、会议工程与无线 Audio 相关产品等。因此定位的不是对讲。

网友C(2016-01-30):
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H:
最低频率能达到多少,有没有低频的扬声器?

网友I:
感觉电池的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电池的压力很大。。。。。

这种方案至少是锂电池啊。搞不好还要用独立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