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TimerA 的 TACTL的 TACLR位 疑惑

楼主(2015-11-28):
大家好,在手册中说 ,置位 TimerA 寄存器 TACTL 的 TACLR 位 会 复位 TAR、时钟分频器、计数方向,如下图

但是在调试时,执行完 置位 TACRL ,时钟分频器并没有复位为00,难道这里的“复位”不是说复位为00,如下图

我用的MSP430芯片型号为 MSP430F2616,请朋友们给解答一下。

网友A:
QQ群聊天也截图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楼主:
用的QQ截的,莫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

MSP430 F2616

楼主:
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自己觉得 TACLR 清零TAR 是合理的,如果复位分频器的分频设置为00,就有点不合理了,那样还得重新设置分频。是不是复位分频器不是说将分频设置复位为00,而是说分频时对时钟重新进行分频工作。

网友B:
对于此类说不清的问题,一律进行验证。

网友C:
上面楼主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早些年我也迷惑过

分频器可以理解为内部有一个一个计数器,比如说32分频,就是外部脉冲计数到16的时候翻转一下,计数到32的时候再翻转一下,准备置位TACLR的时候,分频器内部可能计数到了某个值N,置位以后,不管N是多少,之后如果定时器重新开始走,那么分频器内部的计数器清零,而非把配置的几份频的设置位清零

如果这个计数器不清的话,下次时钟走的时候,第一个输出的脉冲周期很可能就不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此类说不清的问题,一律进行验证。

验证是一方面,不过能理解最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楼主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早些年我也迷惑过

分频器可以理解为内部有一个一个计数器,比如说32分频,就 ...

多谢,多谢

网友D:
动手实践

网友E:
这个置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面楼主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早些年我也迷惑过

分频器可以理解为内部有一个一个计数器,比如说32分频,就 ...

实际计数器就是这么走的,刚开始的时候必须校正。

网友G:
习惯了用库,看见这些寄存器,好不习惯。

网友H:
不会改CTL里面除本身之外的其他 值的.

网友I:
分频器可以理解为内部有一个一个计数器,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