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LED调光电源的调光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5-11-28):
有三种:

  • 脉宽调光。通过控制led导通/关断的时间比例达到调光的目的。
  • 电流调光:通过控制流过led的电流值达到调光的目的。
  • 电压调光:通过控制led的电压达到调光的目的。
    第3种因为性能不好,较少采用

因此在做灯具智能控制的时候一般采用第一种,这样,可以方便采用MCU控制。新唐有擅长这一应用的单片机,具备丰富的PWM端口。

楼主:
PWMabbr. 脉宽调变(Pulse-Width Modulation)采用调整脉冲占空比达到调整电压、电流、功率的方法。
比一般方法具有损耗小,可方便使用单片机控制,可方便的近似连续的改变控制亮度。使用某些元件可达到升降压,方便使用直流,也可通过PWM获得正弦的交流电。
可方便的进行闭环调节

楼主:
一般来讲,调光方式有直流电压调光,内置Burst mode调光和外部的PWM调光。
PWM调光分为正调光和负调光,正调光就是当占空比为100%最高,负调光就是0%最亮。
以正调光为例
当PWM为高电平时,发光;低电平是,不发光。由于频率比较快,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间接性的发光不发光。
这样,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亮度
可以做到很好的对比度。

网友A:
LED的调光控制 传统上,LED的调光是利用一个DC信号或滤液PWM对LED中的正向电流进行调节来完成的。减小LED电流将起到调节LED光输出强度的作用,然而,正向电流的变化也会改变LED的彩色,因为LED的色度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许多应用(例如汽车和LCD TV背光照明)都不能允许LED发生任何的色彩漂移。在这些应用中,由于周围环境中存在不同的光线变化,而且人眼对于光强的微小变化都很敏感,因此宽范围调光是必需的。通过施加一个PWM信号来控制LED亮度的做法允许不改变彩色的情况下完成LED的调光。

网友:
PWM比一般方法具有损耗小,可方便使用单片机控制,可方便的近似连续的改变控制亮度。使用某些元件可达到升降压,方便使用直流,也可通过PWM获得正弦的交流电。获得正玄波就要采用滤波电路了。

网友B:
限制电流的调光方式,应该是调节电阻,这样会消耗能量,看来还是PWM数字化的调光才是最节能的方式。

网友C:
能推荐相应的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推荐相应的单片机吗?

新唐所有的arm单片机都可以,只要带PWM都可以的。

楼主(2016-05-11):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小弟碰到如下问题,请帮忙解决,先感谢了!
我司是生产CBB电容器的,与一客户合作了近四年了,一 ...

那就换个厂家的试试看。

网友E:
三种调光哪种好呢?电流还是电压?哪种利用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