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控制两路继电器的IC芯片

楼主(2015-11-28):
在一个设备上看到在两个继电器前有一个SOP8的芯片,用万用表测量得其中两脚分别与两个继电器的线圈负级相连,另外有四个脚分别与MCU相连,还有两个是地线和电源线。平时用的驱动继电器的都是ULN2803等这一系列的,不知道这款芯片有没有哪个大虾知道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B:
先看继电器是低电平动作还是高电平动作,再看芯片的输入,一步步倒推

网友C:
可以是双MOS管

网友D:
某种智能开关,有反馈信号以测量是否可靠驱动。

网友E:
是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2016-02-16):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了

楼主不厚道啊,来问问题,解决了就顺便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