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6按键灵敏度如何通过程序修改

楼主(2015-11-28):
是这样,我们公司的老外客户要求在控制面板上添加一项功能,关机状态下长按某个键进入灵敏度设定状态,按+键灵敏度提高,按-键灵敏度降低。
我现在将按键灵敏度的4个寄存器和调节阀值的15个寄存器都写了进去。然后在一个子程序里循环读,读到这19个寄存器里的值,读出来就是我写进去的值。然而我按键操作时发现灵敏度好像并没有变化。想请教各位大神,是否还要操作其他寄存器?还有每写一个寄存器是否都要延时几十ms。
希望各位大大能教我一下修改灵敏度的步骤!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修改寄存器的~ 具体的可以参考MBR3的register TRM。
不需要延时几十个ms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換跟他pin to pin 的CY8C4014LQI-422 PSO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