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MIPI DSI协议介绍--另附协议资料若干

楼主(2015-11-28):
最新的STM32F469系列MCU新增MIPI接口, 本文就MIPI DSI协议方面先做个扫盲, 另附协议资料若干供大家开始研究MIPI接口的使用.
欢迎有问题大家进行交流学习.
一、MIPI
MIPI(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是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的缩写。MIPI(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是MIPI联盟发起的为移动应用处理器制定的开放标准。
已经完成和正在计划中的规范如下:

二、MIPI联盟的MIPI DSI规范
1、名词解释
• DCS (DisplayCommandSet):DCS是一个标准化的命令集,用于命令模式的显示模组。
• DSI, CSI (DisplaySerialInterface, CameraSerialInterface
  • DSI 定义了一个位于处理器和显示模组之间的高速串行接口。
  • CSI 定义了一个位于处理器和摄像模组之间的高速串行接口。
• D-PHY:提供DSI和CSI的物理层定义
2、DSI分层结构
DSI分四层,对应D-PHY、DSI、DCS规范、分层结构图如下:
• PHY 定义了传输媒介,输入/输出电路和和时钟和信号机制。
• Lane Management层:发送和收集数据流到每条lane。
• Low Level Protocol层:定义了如何组帧和解析以及错误检测等。
• Application层:描述高层编码和解析数据流。

3、Command和Video模式
• DSI兼容的外设支持Command或Video操作模式,用哪个模式由外设的构架决定
• Command模式是指采用发送命令和数据到具有显示缓存的控制器。主机通过命令间接的控制外设。Command模式采用双
向接口
• Video模式是指从主机传输到外设采用时实象素流。这种模式只能以高速传输。为减少复杂性和节约成本,只采用
Video模式的系统可能只有一个单向数据路径

三、D-PHY介绍

1、 D-PHY 描述了一同步、高速、低功耗、低代价的PHY。
• 一个 PHY配置包括
  •  一个时钟lane
  •  一个或多个数据lane
• 两个Lane的 PHY配置如下图

• 三个主要的lane的类型
  • 单向时钟Lane
  • 单向数据Lane
  • 双向数据Lane
• D-PHY的传输模式
  • 低功耗(Low-Power)信号模式(用于控制):10MHz (max)
  • 高速(High-Speed)信号模式(用于高速数据传输):80Mbps ~ 1Gbps/Lane
• D-PHY低层协议规定最小数据单位是一个字节
  • 发送数据时必须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D-PHY适用于移动应用
  • DSI:显示串行接口
     • 一个时钟lane,一个或多个数据lane
  • CSI:摄像串行接口
2、Lane模块
• PHY由D-PHY(Lane模块)组成
• D-PHY可能包含:
  • 低功耗发送器(LP-TX)
  • 低功耗接收器(LP-RX)
  • 高速发送器(HS-TX)
  • 高速接收器(HS-RX)
  • 低功耗竞争检测器(LP-CD)
• 三个主要lane类型
  • 单向时钟Lane
    • Master:HS-TX, LP-TX
    • Slave:HS-RX, LP-RX
  • 单向数据Lane
    • Master:HS-TX, LP-TX
    • Slave:HS-RX, LP-RX
  • 双向数据Lane
    • Master, Slave:HS-TX, LP-TX, HS-RX, LP-RX, LP-CD
3、Lane状态和电压
  • Lane状态
    • LP-00, LP-01, LP-10, LP-11 (单端)
    • HS-0, HS-1 (差分)
  • Lane电压(典型)
    • LP:0-1.2V
    • HS:100-300mV (200mV)
4、操作模式
  • 数据Lane的三种操作模式
    • Escape mode, High-Speed(Burst) mode, Control mode
  •从控制模式的停止状态开始的可能事件有:
    • Escape mode request (LP-11→LP-10→LP-00→LP-01→LP-00)
    • High-Speed mode request (LP-11→LP-01→LP-00)
    • Turnaround request (LP-11→LP-10→LP-00→LP-10→LP-00)
  • Escape mode是数据Lane在LP状态下的一种特殊操作
    •在这种模式下,可以进入一些额外的功能:LPDT, ULPS, Trigger
    •数据Lane进入Escape mode模式通过LP-11→LP-10→LP-00→LP-01→LP-00
    •一旦进入Escape mode模式,发送端必须发送1个8-bit的命令来响应请求的动作
    • Escape mode 使用Spaced-One-Hot Encoding
  •超低功耗状态(Ultra-Low Power State)
    •这个状态下,lines处于空状态 (LP-00)
  • 时钟Lane的超低功耗状态
    •时钟Lane通过LP-11→LP-10→LP-00进入ULPS状态
    •通过LP-10 → TWAKEUP →LP-11退出这种状态,最小TWAKEUP时间为1ms
  • 高速数据传输
    •发送高速串行数据的行为称为高速数据传输或触发(burst)
    •全部Lanes门同步开始,结束的时间可能不同。
    •时钟应该处于高速模式
  • 各模操作式下的传输过程
    •进入Escape模式的过程 :LP-11→LP-10→LP-00→LP-01→LP-00→Entry Code → LPD (10MHz)
    •退出Escape模式的过程:LP-10→LP-11
    •进入高速模式的过程:LP-11→LP-01→LP-00→SoT(00011101) → HSD (80Mbps ~ 1Gbps)
    •退出高速模式的过程:EoT→LP-11
    •控制模式 - BTA 传输过程:LP-11→LP-10→LP-00→LP-10→LP-00
    •控制模式 - BTA 接收过程:LP-00→LP-10→LP-11

  • 状态转换关系图

四、DSI介绍
1、DSI是一种Lane可扩展的接口,1个时钟Lane/1-4个数据Lane
  • DSI兼容的外设支持1个或2个基本的操作模式:
    • Command Mode(类似于MPU接口)
    • Video Mode(类似于RGB接口)- 必须用高速模式传输数据,支持3种格式的数据传输
    •  Non-Burst 同步脉冲模式
     • Non-Burst 同步事件模式
     • Burst模式
  • 传输模式:
    • 高速信号模式(High-Speed signaling mode)
    • 低功耗信号模式(Low-Power signaling mode) - 只使用数据lane 0(时钟是由DP,DN异或而来)。
  • 帧类型
    • 短帧:4 bytes (固定)
    • 长帧:6~65541 bytes (可变)
• 两个数据Lane高速传输示例
2、短帧结构
  • 帧头部(4个字节)
    • 数据标识(DI) 1个字节
    • 帧数据- 2个字节 (长度固定为2个字节)
    • 错误检测(ECC) 1个字节
  • 帧大小
    • 长度固定为4个字节
3、长帧结构
  • 帧头部(4个字节)
    • 数据标识(DI) 1个字节
    • 数据计数- 2个字节 (数据填充的个数)
    • 错误检测(ECC) 1个字节
  •数据填充(0~65535 字节)
    • 长度=WC*字节
  • 帧尾:校验和(2个字节)
  • 帧大小:
    • 4 + (0~65535) + 2 = 6 ~ 65541 字节
4、帧数据类型

五、MIPI DSI信号测量实例
1、MIPI DSI在Low Power模式下的信号测量图
2、MIPI的D-PHY和DSI的传输方式和操作模式
• D-PHY和DSI的传输模式
   • 低功耗(Low-Power)信号模式(用于控制):10MHz (max)
   • 高速(High-Speed)信号模式(用于高速数据传输):80Mbps ~ 1Gbps/Lane
• D-PHY的操作模式
  • Escape mode, High-Speed(Burst) mode, Control mode
• DSI的操作模式
   • Command Mode(类似于MPU接口)
   • Video Mode(类似于RGB接口)- 必须用高速模式传输数据

3、小结论
• 传输模式和操作模式是不同的概念
• Video Mode操作模式下必须使用High-Speed的传输模式
• Command Mode操作模式并没有规定使用High-Speed或Low Power的传输模式,或者说
• 即使外部LCD模组为Video Mode,但通常在LCD模组初始化时还是使用Command Mode模式来读写寄存器,因为在低速下数据不容易出错并且容易测量。
• Video Mode当然也可以用High-Speed的方式来发送指令,Command Mode操作模式也可以使用High-Speed,只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楼主:
MIPI协议详细介绍

网友A:
写的很好.就是一般人没用研究到这么深就用起来了

楼主:
MIPI_CSIDSI简介及信号和协议测试方法

楼主:
MIPI中文入门

网友B:
图像传输应用吗?很好

网友C:
这个给力~好帖!

网友D:
虽然不懂,但帮忙顶。。

网友E:
一直没有接触过MIPI,今天算是有了初步了解

网友F(2016-05-31):
谢谢 分享 正在研究这部分

网友G(2016-12-12):
这篇文很有用处。感谢楼主!

网友H(2022-11-27):
十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I:
DSI协议是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