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64F试用】基于mbed的定时器

楼主(2015-11-28):
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mbed了,以前一直觉得这个虽然有在线编译功能,也只是有点意思,一点都不实用,没有mdk或IAR方便。
最近开始觉得mbed的优点了。用mbed可以不再需要考虑底层库的驱动,不需要考虑底层到底要如何调用,只要做应用这一层,如果同时可能用多家的板子做项目,真的比较节省时间和精力。
如下是用mbed 定时器的主函数
#include "mbed.h"

Timer t;

int main()
{
    t.start();
    printf("Hello World!\n");
    t.stop();
    printf("The time taken was %f seconds\n", t.read());
}
相对于平时编写的程序而言,真是非常简洁。没有时钟初始化引脚初始化之列的。这些都已经在mbed中集成好了,
双击便可查看具体定义的意思
t.start();t.stop();类似调用芯片定时器的库函数一样,相当简洁
添加个定时器控制led闪烁吧

楼主:
  1. DigitalOut myled(PTB18);
gpio定义也是很方便。基本都是采用类的方式集成了
然后跟led闪烁一样,加个翻转就ok了

唯一遗憾的是无法查看具体定义

下面在试试mbed更深的东西玩玩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那么mbed是不是有和硬件接口的地方啊?

网友C:
mbed出的那个cmsis-dap也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