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的flash

楼主(2015-11-28):
想实现一种功能,开辟KL25内部的flash的一部分作为U盘来使用,然后考到里面驱动,再启动的时候就读U盘中的内容实现相应的功能
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A:
这个需要flash的引导程序,是个难点

网友B:
是要做成hid还是别的呢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下USB MSD bootloader: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B%E4%B8%80%E9%A1%B5
另外还有HID bootloader: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sr=1&pageNum=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下USB MSD bootloader: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ns/files/microcontroller ...

那这两个能同时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