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个问题不会做,求思路

楼主(2015-11-28):
这个osran的led灯组 每个有四个灯(红蓝绿白)  八个引脚(俩引脚对应一个灯),不知道怎么做啊,求思路。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驱动led的芯片LT3474,可以通过PWM调光,但是这样一颗led组需要四组这样的芯片(红绿蓝白光),19颗芯片岂不是要76个LT3474,可以这样设计吗?感觉好吓人啊

网友A:
19个灯串起来啊.

网友:
全串升压模式65v。  快要超过bp1808的极限70V哦。带调光的楼主可以试试用4片驱动RGBW。或者分2串降压模式安全点。芯片多点。。

网友:
如果不要开关电源。用非隔离ac-DC的led驱动也有。效率更高

网友B:
COM 与SEG 动态扫描。高频率扫描。

网友C:
舞台灯?

那么19个LED是要单独驱动的吗?

找有4路PWM的单片机。

然后以总线通信控制。

网友D:
首先 RGBW 一定是分开驱动
然后是每一色的19颗,可以全部串起来或者几颗并一下再串
驱动可以试一试LT3743或类似的方案

网友E:
肯定要串并结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