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USB HID 设备类协议入门

楼主(2015-11-28):
HID, USB, AN, ce, des
一、应用场合

USB HID类是比较大的一个类,HID类设备属于人机交互操作的设备。用于控制计算机操作的一些方面,如USB鼠标,USB键盘,USB游戏操纵杆,USB触摸板,USB轨迹球、电话拨号设备、VCR遥控等等设备。另外,使用HID设备的一个好处就是,操作系统自带了HID类的驱动程序,而用户无需去开发很麻烦的驱动程序,只要直接使用API调用即可完成通信。所以很多简单的USB设备,喜欢枚举成HID设备,这样就可以不用安装驱动而直接使用。

二、USB HID类可采用的通信管道

所有的HID设备通过USB的控制管道(默认管道,即端点0)和中断管道与主机通信。
表1、USB HID规范定义的HID设备可用端点
管道        要求        说明
控制(端点0)        必须        传输USB描述符、类请求代码以及供查询的消息数据等
中断输入        必须        传输从设备到主机的输入数据
中断输出        可选        传输从主机到设备的输出数据

控制管道主要用于以下3个方面:
接收/响应USB主机的控制请示及相关的类数据
在USB主机查询时传输数据(如响应Get_Report请求等)
接收USB主机的数据

中断管道主要用于以下两个方面:
USB主机接收USB设备的异步传输数据
USB主机发送有实时性要求的数据给USB设备

从USB主机到USB设备的中断输出数据传输是可选的,当不支持中断输出数据传输时,USB主机通过控制管道将数据传输给USB设备。

三、与USB HID设备有关的描述符

HID设备的描述符除了5个USB的标准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见百合电子工作室的另一篇**:USB开发基础--USB命令(请求)和USB描述符)外,还包括3个HID设备类特定描述符:HID描述符、报告描述符、实体描述符。

除了HID的三个特定描述符组成对HID设备的解释外,5个标准描述符中与HID设备有关的部分有:
设备描述符中bDeviceClass、bDeviceSubClass和bDeviceProtocol三个字段的值必须为零。
接口描述符中bInterfaceClass的值必须为0x03,bInterfaceSubClass的值为0或1,为1表示HID设备符是一个启动设备(Boot Device,一般对PC机而言才有意义,意思是BIOS启动时能识别并使用您的HID设备,且只有标准鼠标或键盘类设备才能成为Boot Device。如果为0则只有在操作系统启动后才能识别并使用您的HID设备),bInterfaceProtocol的取值含义如下表所示:
表2、HID接口描述符中bInterfaceProtocol的含义
bInterfaceProtocol的取值(十进制)        含义
0        NONE
1        键盘
2        鼠标
3~255        保留

下面分别对这3个HID设备类特定描述符进行说明。

1、HID描述符

HID描述符关联于接口描述符,因而如果一个设备只有一个接口描述符,则无论它有几个端点描述符,HID设备只有一个HID描述符。HID设备描述符主要描述HID规范的版本号、HID通信所使用的额外描述符、报表描述符的长度等。表2所示为HID描述符的结构:
表3、USB HID类描述符的结构
偏移量        域        大小        值        描述
0        bLength        1        数字        此描述符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1        bDescriptorType        1        常量        描述符种类(此处为0x21即HID类描述符)
2        bcdHID        2        数字        HID规范版本号(BCD码),采用4个16进制的BCD格式编码,如版本1.0的BCD码为0x0100,版本为1.1的BCD码为0x0110
4        bCountryCode        1        数字        硬件目的国家的识别码(BCD码)(见表3)
5        bNumDescritors        1        数字        支持的附属描述符数目
6        bDescriptorType        1        常量        HID相关描述符的类型,取值见表5
7        wDescriptorLength        2        数字        报告描述符总长度
9        bDescriptorType        1        常量        用于识别描述符类型的常量,使用在有一个以上描述符的设备
10        wDescriptorLength        2        数字        描述符总长度,使用在有一个以上描述符的设备

表4、HID硬件目的国家识别码
识别码(十进制)        国家和地区                 识别码(十进制)        国家和地区
00        不支持        18        Netherlands/Dutch
01        Arabic        19        Norwegian
02        Belgian        20        Persian (Farsi)
03        Canadian-Bilingual        21        Poland
04        Canadian-French        22        Portuguese
05        Czech Republic        23        Russia
06        Danish        24        Slovakia
07        Finnish        25        Spanish
08        French        26        Swedish
09        German        27        Swiss/French
10        Greek        28        Swiss/German
11        Hebrew        29        Switzerland
12        Hungary        30        Taiwan
13        International (ISO)        31        Turkish-Q
14        Italian        32        UK
15        Japan (Katakana)        33        US
16        Korean        34        Yugoslavia
17        Latin American        35        Turkish-F
36~255        Reserved

表5、HID相关描述符类型定义
描述符类型值        HID相关描述符类型
0x21        HID描述符
0x22        报表描述符
0x23        实体描述符

2、报告描述符

HID设备的报告描述符比较复杂也比较难理解。

报告描述符的语法不同于USB标准描述符,它是以项目(items)方式排列而成,无一定的长度。HID的报告描述符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描述某个值对应某个固定意义了,它已经能够组合出很多种情况,并且需要PC上的HID驱动程序提供parser解释器来对描述的设备情形进行重新解释,进而组合生成出本HID硬件设备独特的数据流格式,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报告描述符脚本语言”更为贴切。我们使用“报告描述符”专用脚本语言,让用户来自己定义他们的HID设备都有什么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各个位(bit)都有什么意义。

有关报告描述符的详细信息可参考USB HID协议,USB 协会提供了一个HID 描述符编辑工具称作HID Descriptor Tool,用它可方便生成我们的报告描述符。

3、实体描述符

实体描述符被用来描述设备的行为特性。实体描述符是可选的描述符,HID设备可以根据其本体的设备特性选择是否包含实体描述符。表5所示为HID的实体描述符结构。
表6、HID实体描述符的结构
偏移量        域        大小         说明
0        bDesignator        1        用来指定本体的哪一部分影响项目(含义见表6)
1        bFlags        1        位指定标志
位0~4:Effort
位5~7:Qualifier(含义见表7)

表7、bDesignator取值含义表
bDesignator取值        含义                 bDesignator取值        含义
0x00        无        0x15        小指
0x01        手        0x16        头
0x02        眼球        0x17        肩
0x03        眉        0x18        腰骨
0x04        眼皮        0x19        腰
0x05        耳        0x1A        大腿
0x06        鼻        0x1B        膝盖
0x07        嘴        0x1C        小腿
0x08        上唇        0x1D        足
0x09        下唇        0x1E        脚
0x0A        颚        0x1F        脚跟
0x0B        颈        0x20        拇指
0x0C        上臂        0x21        大拇指
0x0D        手肘        0x22        第二指
0x0E        前臂        0x23        第三指
0x0F        手腕        0x24        第四指
0x10        手掌        0x25        小拇指
0x11        拇指        0x26        眉
0x12        食指        0x27        脸
0x13        中指        0x28~0xFF        保留
0x14        无名指

表8、Qualifier取值含义
Qualifier取值        含义                 Qualifier取值        含义
0x00        无        0x04        其中之一
0x01        右        0x05        中间
0x02        左        0x06        保留
0x03        两者同时        0x07        保留

四、USB HID类命令(请求)

HID设备类特定的命令(请求)有6个,它们分别是Get_Report、Get_Idle、Get_Protocol、Set_Report、Set_Idle和Set_Protocol。

HID类请求(命令)数据包格式如表8所示:
表9、HID类请求(命令)包格式
偏移量        域        大小        说明
0        bmRequestType        1
HID设备类请求特性如下:
位7:
0=从USB HOST到USB设备
1=从USB设备到USB HOST
位6~5:
01=请求类型为设备类请求
位4~0:
0001=请求对象为接口(interface)

因而,针对HID的设备类请求,仅仅10100001和00100001有效
1        bRequest        1        HID类请求(参考表9)
2        wValue        2        高字节说明描述符的类型(参考表5),而低字节为非0值时被用来选定实体描述符。
4        wIndex        2        2字节数值,根据不同的bRequest有不同的意义
6        wLength        2        该请求的数据段长度

表10、HID类请求
数值        HID类请求描述符        注释
0x01        GET_REPORT
0x02        GET_IDLE
0x03        GET_PROTOCOL        仅仅适应于支持启动功能的HID设备(Boot Device)
0x09        SET_REPORT
0x0A        SET_IDLE
0x0B        SET_PROTOCOL        仅仅适应于支持启动功能的HID设备(Boot Device)

USB主机在请求HID设备的配置描述符时,设备首先返回的描述符为: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HID描述符、端点描述符。HID描述符里包含了其附属的描述的类型和长度(如报告描述符),然后主机再根据HID描述符的信息请求其相关的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