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GA信号采集,有现成的模块吗?

楼主(2015-11-28):
将显卡VGA输出的数据采集,由cpu读出做处理。。
初步的设想是使用AD9883做AD转换然后由FPGA保存到SRAM显存。
不想自己实现。。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A:
SRAM?  你知道VGA数据率多高么
至少sdram
现在很多芯片可以直接接视频ad的
ti的达芬奇系列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RAM?  你知道VGA数据率多高么
至少sdram
现在很多芯片可以直接接视频ad的

难道不是sram速度快么?sram只是贵吧...sdram速度慢我记得

网友A:
好吧,那你要用同步sram,
同步sram时序复杂度也和sdram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