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15-11-28):
板卡上有比如5V-3.3V的控制系统,电机驱动的隔离的12V,母线电压;最近公司找来的非常专业的EMC专家说这些电源的地都接到机壳上,多点接地(人接触不到)。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等于地都是一样的了,但是这几个电源是隔离的,不相关的。

网友A:
不互相回流就没问题

网友B:
在需要全隔离时,得考虑容性耦合的问题(有时则考虑其它,比如安全问题等等),这时原则上是不能有电气连接的(共地当然是存在直接电气连接),除非你不在意耦合噪声。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律”如何,否则不过是伪专家。关键在于,你的EMC设计要达到什么指标,系统内影响到达标的因素都在哪,具体怎么应对,这个才是技术水平的体现。EMC设计从来就不存在一招吃天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需要全隔离时,得考虑容性耦合的问题(有时则考虑其它,比如安全问题等等),这时原则上是不能有电气连接 ...

因为不是人触碰,专家就认为多个不相关的地直接接大地即可;如果是人触碰,他就认为加阻容再接地;我也说了关于不同的地接到一起就成了共地的事情,但他说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人触碰,专家就认为多个不相关的地直接接大地即可;如果是人触碰,他就认为加阻容再接地;我也说 ...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专家”知道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