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运行DRC(design rule check)后,如何查看violations ?

楼主(2015-11-29):
见附图一,protel 99se运行DRC(design rule check)后,可以在browse PCB窗口的browse中查看violations的详细情况。

可是,AD运行DRC(design rule check)后,有violations存在,在browse PCB窗口中却没有violations,见附图二。

请教:
AD运行DRC(design rule check)后,如何查看violations的详细情况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没人理,呜呜呜...

网友A:
在massage面板中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ssage面板中查看

谢谢大侠指点 !
研究下...:lol

网友B:
楼主是刚入行吗。看你发了好多基础性的问题。

难道就没有先看看书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刚入行吗。看你发了好多基础性的问题。

难道就没有先看看书籍吗

谢谢版主的关心 !

入行有段时间了,以前用的是protel 99se,现在用AD,感觉99se都有的好多功能都找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心 !

入行有段时间了,以前用的是protel 99se,现在用AD,感觉99se都有的好多功能都找不见 ...

用AD的时候要彻底抛弃protel 99 se 的哪些知识和功能啊。虽然大部分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