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5-11-29):
如图是我在开发的控制器的电源波形,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裸板(模块),两路输出,一路12V另一路是5V。5V输出后面是1117稳压源输出3.3V,为单片机和芯片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正常工作时电源没有问题,控制器显示什么的也正常,一旦控制器输出,使板上的继电器吸合,以启动220v/120w的电机,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波形,停止的时候也会出现。
就会造成单片机死机。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没有人遇见吗?

网友A:
要把图示波形指向标清楚

网友B:
学习中等待高手解答,顶贴

网友C:
同问题,,你用的什么主开关管|?这个裸板是贵司自己生产的?还是买的人家的|

网友D:
继电器有做吸收电路吗?

网友E:
可能:
1)继电器吸合/关断时控制线圈电流太大
2)继电器吸合缓启动没做好,关断时没有相应的刹车电路配合吸收回路中多余的能量(吸收电路);两个都有可能造成干扰

楼主(2016-01-01):
引用 网友E:
可能:
1)继电器吸合/关断时控制线圈电流太大
2)继电器吸合缓启动没做好,关断时没有相应的刹车电路配合 ...

应该是电机启动造成的,而不是继电器吸合/关断造成的。有点类似于浪涌。我在不接电机时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图示波形指向标清楚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什么波形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题,,你用的什么主开关管|?这个裸板是贵司自己生产的?还是买的人家的| ...

我是买人家现成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有做吸收电路吗?

继电器有二极管吸收电路。

楼主:
补充一下啊!这个波形是电源板5V输出的波形,当电机启动或停止出现这么一个波形,最高电压有时候能达到8V,低的时候到2V以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有二极管吸收电路。

交流用RC吸收

网友G:
建议楼主使用替换法,可以先将电源使用成熟的数字电源什么的来代替看还会不会死机(电源插头可以插另外一个排插)。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有可能是电机的启动影响到了电源模块;
另外问一下楼主你的开关电源是隔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使用替换法,可以先将电源使用成熟的数字电源什么的来代替看还会不会死机(电源插头可以插另外一个 ...

这个开关电源是隔离的,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H(2016-04-01):
输出电流太大,开关管工作异常了吧,建议量一下开关管VDRAIN波形

楼主(2016-07-20):
还是没有答案!

网友I:
初步考虑你的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足,你的继电器参数怎样?

网友I:
还有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 才可能给你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