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LK10022芯片有谁使用过吗?最近在用,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5-11-29):
TLK10022芯片有谁使用过吗?最近在用,有些问题想请教。
最近在用TLK10022芯片做设计项目,4个2.4G的未做过编码的信号想通过TLK10022聚合成9.6G在SFP上传输,不知道有谁用过TLK10022,希望可以联系,非常感谢!
QQ:153522916
手机:18251237998

网友A:
从手册看,TLK10022 是 10Gbps、双通道、多速率、通用链路聚合器, 可以
4,3 或 2 条独立低速千兆串行线路自动数字复用/去复用为一个单条较高速千兆串行线路
4 x(0.25 至 2.5 Gbps)至 1 x(1 至 10Gbps)复用

先参考一下 用于 10Gbps 多速率通用链路聚合器的主板评估模块 http://www.ti.com.cn/tool/cn/tlk10022e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