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工业级WIFI模块

楼主(2015-11-29):
亲们,网上搜索了很多2.4G WIFI 模块都是消费类级的,工业级的WIFI模块怎么很难找啊。
求大神们推荐一款工业级WIFI 模块, 简单要求:
1、SDIO 接口  不要USB,SPI,UART 那些接口的
2、2.4G 802.11b/g/n 1T1R
3、工业级工作温度-40度--+85度范围
4、找模块不想找单芯片的原因就是,芯片的话射频性能和匹配都要调试没条件,所以找要模块邮票孔能SMT的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A:
济南有人,淘宝你搜下,我用过他们的,还不错,价格偏贵

网友B:
Gainspan 低功耗WIFI模块,工业级模块,完全贵公司的需求,有需要请联系!Seven_ouyang@longtrump.com

网友B:
GS2011MIE或GS2100M系列,谢谢

楼主(2016-01-27):
引用 网友B:
Gainspan 低功耗WIFI模块,工业级模块,完全贵公司的需求,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济南有人,淘宝你搜下,我用过他们的,还不错,价格偏贵

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C(2017-02-16):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模块?我们也准备找一个这样的模块

网友D:
工业级的难,商业级的有,可以看看

网友E:
迷你pcie接口AR9280/AR9283/AR9580/AR9582/QCA9880/QCA9888/QCA9984系列是工业级了,一般pcie接口通信也可靠,所以工控领域无线网络基本是采用这样接口的通信方式,相关应用可以咨询我们

网友F:
可以去狗东看看么

网友G:
有人公司的C2系列

网友H(2017-11-01):
用过庆科的EMW3060,性能很稳定

网友I:
你好,工业级wifi模块,推荐一下,我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工业级wifi模块,推荐一下,我也需要

海华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