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帮忙挑挑问题,谢谢

楼主(2015-11-29):
新手画板子,时钟设计的PCB。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就是元件摆放的可以再紧凑一些

网友B:
调整一下间距,使铺铜全部铺起来

网友C:
布线可以再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就是元件摆放的可以再紧凑一些

那个J2的跳线是不是不能这么放啊,能放在单片机底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J2的跳线是不是不能这么放啊,能放在单片机底部么

不可以,单独引出来

网友D:
把那两块铜去掉吧。。。看着难受。

网友E:
1 板子没定位孔 安装 难
2 1602 的固定孔也没
3 除了单片机 按键 可调 其他都可以用贴片 放反面 板子可以缩小一半以上
4 铺铜 设好间距 全部铺满
5 电源 地线 还可以适当粗点
6 JP2 还少个焊盘 否则 和IC脚共用 不好焊

网友F:
好像是51单片机?

它的Pin 20 是应该是GND, 你的好像没有电气连接?

网友G:
1、J1、J2跳线要加孔(不要和元器件共用一个孔),J2要拿出来,别放单片机底部
2、走线不要出现锐角。
3、电源和地线请尽量加粗(没什么坏处的,能加多粗加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板子没定位孔 安装 难
2 1602 的固定孔也没
3 除了单片机 按键 可调 其他都可以用贴片 放反面 板子可以 ...

嗯嗯,谢谢指出问题,我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51单片机?

它的Pin 20 是应该是GND, 你的好像没有电气连接?

嗯嗯,20和40的都应该用的

网友H:
电源跟地都没连,铺铜最好全部铺上,如果一层画的满点,你可以画双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跟地都没连,铺铜最好全部铺上,如果一层画的满点,你可以画双层的

额,这个电源和地没连是什么意思呀,我用的是USB模块供电,没明白,求指导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额,这个电源和地没连是什么意思呀,我用的是USB模块供电,没明白,求指导 ...

单片机的电源跟地都没有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的电源跟地都没有连接啊

嗷嗷,这个呀,那我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I(2016-04-04):
网格铺铜慎用,小规模的电路还好,如果电路复杂了,焊接调试的时候眼睛都花了,网格铺铜有专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