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维修

楼主(2015-11-29):
行扫描电路工作异常引起三无故障的检修
     在开关电源+B输出电压正常的前提下,行扫描电路工作异常引起三无故障的检修步骤是:
     (1)先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是否正常,若为0V,应查开关电源+B端到行输出管集电极之间限流电阻及线路有无开路损坏、行输出管及其集电极外接电路元器件有无漏电或击穿损坏。
     (2)若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正常(在行输出电路没有工作时约与+B电压相同,在整机正常工作时,有的机型与+B基本相同,有的机型可能比+B高,具体数值与所使用的万用表性能有关),再测行管基极电压(正常值为-0.1~-0.3V之间),若有正常的反偏电压,说明故障是行输出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若无零点几伏的反偏电压,说明行输出管基极以前电路工作异常。
     (3)再测行激励管集电极(c)电压。目前行激励管集电极的供电方式通常有两种:其一采用低直流电压供电,如与场输出电路的供电相同;其二是采用+B限流降压后供电。
     c极电压正常(24V供电时约为19V),说明行激励电路工作基本正常,故障源可能是行激励变压器不良或变压器次级至行输出管基极之间线路与器件存在开路损坏,必要时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加以确认。
     c极电压低到0V或者接近于0V,说明故障可能是由于行振荡与行预激励电路不良,引起输出恒定高电平迫使激励管过分导通或者行激励电路元器件存在击穿、开路等损坏所致。
     c极电压位于其正常工作时的典型电压与供电电源电压之间,应查行激励变压器次级的电流回路有无开路故障。
     若行激励管c极电压高至与其供电电压等同,说明行激励电路完全没有工作,可能是行振荡电路没有提供行频振荡脉冲等原因造成激励管没有导通;应重点检查行振荡电路,对于开/关机控制功能的控制点接在行激励管基极的彩电,还应检查遥控电路CPU工作状态及开/关机控制电路。
     (4)在检查行振荡电路时,应先检查行振荡电源是否正常。行振荡启动电源一般是由主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经降压、稳压管稳压后提供的,正常约为8~10V,有的彩电在行输出电路工作后,再将行逆程脉冲进行整流滤波后继续供给;有的彩电的X射线保护电路控制此电源电压。因此当测出此电压过低时,应重点检查此电源的形成电路中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稳压管及滤波电容有无漏电等;对于受X射线保护电路控制的彩电,还应重点检查X射线保护功能自身组成电路与监控对象涉及的相关电路(如行/场输出电路、显像管束电流形成电路、伴音功放电路、显像管阳极高压形成电路等)
     (5)若行振荡电源正常,对于行频输出信号不受X射线保护电路控制的彩电,应重点检查行振荡组成电路器件如500kHz晶体、有关瓷片电容及相关集成块等是否损坏;对于采用省掉外部500kHz晶振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新型彩电,则应重点检查色副载波振荡电路晶体与相应的集成块。
     对于行频输出信号受X射线保护电路控制的彩电,若出现X射线保护电路起控,应先检查相关保护功能监控对象涉及的电路有无明显开路、短路损坏器件,然后再断开行扫描集成块的X射线保护控制端,让其暂时不起作用,开机检测行电路是否振荡工作(检查时动作要快,不能让整机长时间通电),若行电路开始工作,说明故障出在保护电路相关的电路中,此时可根据屏幕有无光栅或图像、声音出现及其出现的光、图、声异常情况来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A:
有一台创维21寸彩电,出现上半部图像压缩为一条亮线,下面三分之一处有图像,在更换场管周围电解电容后任然无法排除故障,还望赐教

楼主:
可能场供电电压偏低,+B电压正常不,一般是电压低引起的,场块供电电压,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