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怎样调试

楼主(2015-11-29):
以太网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好,烧录好程序后,怎样在电脑上测试以太网能否通信,要怎样调试?

网友A:
使用网络助手软件

网友A:
测试udp还是tcp呢

网友B:
没有相关的测试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udp还是tcp呢

2个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网络助手软件

我使用网络调试助手但不知道怎样测试

网友C:
像串口调试一样,单片机发,PC收,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网络调试助手但不知道怎样测试

最好找个教程,这方面推荐原子的教程好好,让你借鉴下调试经验

网友D:
网络调试助手。

网友D:
这个不错,可以使用串口和网络的

网友E:
楼主先搞定是否能否PING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先搞定是否能否PING通吧

可以ping  然后要怎样呢?

网友F:
有网络助手软件的,楼主找个好用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网络助手软件的,楼主找个好用的试试

不知道怎样才算测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