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以下的正选波发生器芯片 求推荐

楼主(2015-11-29):
应用在仪器上面,激励传感器,频率几百赫兹吧, 使用过AD9833。网上看到MAX038. 大家谁还用到更合适的芯片,生成的波形更干净一些。 价格因素不考虑

网友A:
TDA1311 PT8211 TM8211     音频方面的D/A转换零件  16bit  ,  要自己写个程序去控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1311 PT8211 TM8211     音频方面的D/A转换零件  16bit  ,  要自己写个程序去控制他 ...

那么有无需编程控制的芯片吗?谢谢请赐教

网友C:
搭个文氏电桥即可。

网友D:
楼主只说了个“正选波”,对频率稳定性、幅度稳定性和谐波含量(非线性失真)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激励传感器”,猜测要求不高。
如果非线性失真允许2.5%,移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