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逆变电路中用两个电感的好处?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11-29):
这种电路中用两个电感的作用?

网友A:
这是个输出滤波电路。
不过我查了一下 TI 的设计参考,TIDM-HV-1PH-DCAC 并没有使用如上图的两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输出滤波电路。
不过我查了一下 TI 的设计参考,TIDM-HV-1PH-DCAC 并没有使用如上图的两个电感。 ...

是图上的逆变电路中的两个电感,它是用了这两个电感,相比于在负载中用一个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输出滤波电路。
不过我查了一下 TI 的设计参考,TIDM-HV-1PH-DCAC 并没有使用如上图的两个电感。 ...

搞错了,是这个图!

网友B:
模拟正弦波。

楼主:
模拟正弦波是什么意思?我在R3处加个电感不也行么?

网友C:
我认为对于负载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两个半桥的高压PWM都经过电感再接到外面的导线,EMI会好点。

我                         猜的……

网友D:
构成LLC谐振电路,你查一下LLC谐振,构成软开关,减少电压应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正弦波是什么意思?我在R3处加个电感不也行么?

SPWM 输出不是平滑的正弦波.

比如: 在半个正弦波周期里,

看它的波形, 从低到高再到低,很平滑.

把这个过程量化: 1,2,3,4,...255....,4,3,2,1,

根据数值,在这半个周期内,

由一个个脉冲宽度不同的矩形波,模拟成正弦波.

但是,它是不平滑,

所以,要用LC滤波模拟成平滑的正弦波.

也就是商家所说的"纯正弦波".

实际上也只是模拟,

你可以用示波器对比一下.

网友E:
防冲击,阻突变,保护场效应管和负载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拟正弦波是什么意思?我在R3处加个电感不也行么?

在R3处加电感  大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构成LLC谐振电路,你查一下LLC谐振,构成软开关,减少电压应力

你好,这两个电感分别作为一路使用,并没有同时用到,它俩不构成一个回路,没有构成LL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R3处加电感  大不一样哦

嗯,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两个电感分别作为一路使用,并没有同时用到,它俩不构成一个回路,没有构成LLC电路! ...

哦,那分别构成LLC谐振,一个你这电感和变压器漏感和补偿电容,构成LLC谐振。构成两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WM 输出不是平滑的正弦波.

比如: 在半个正弦波周期里,

嗯嗯,理解你说的,就是我要在R3处加一个电感,而不是采用它这种使用两个电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F:
可以做成四XIANG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成四XIANG限输出,

谢谢你的回答,不懂四象限输出,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理解你说的,就是我要在R3处加一个电感,而不是采用它这种使用两个电感,有什么不同呢? ...

这个是全桥的,就是双极型交流.

上半周由电感L1和C 组成低通滤波器, 下半周由电感L2 和C组成低通滤波器.

那么你看看你这样改能达到LCL的目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全桥的,就是双极型交流.

上半周由电感L1和C 组成低通滤波器, 下半周由电感L2 和C组成低通滤波器.

按照您说的,现在这种也没有构成LCL啊?不就是两个LC吗?

网友G:
没用过的 。

网友H:
这些设计的不慎思考的是不太明白的。

网友I:
应该是构成了LLC谐振

网友J:
这个直接参照基本原理图设计就OK啦。

楼主(2016-01-07):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构成了LLC谐振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