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progisp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1-29):
自己焊了一个89s52最小系统,想用ISP插口以及Progisp软件给单片机下载程序,但是一直烧不进去,提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求指导!不知道是不是progisp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不一定,progisp把型号选择就应很顺利下载的,检查,供电,复位,和晶振。还有ISP的连线都正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