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OpenSDA下载方式方法分享

楼主(2015-11-29):
OpenSDA是个非常好的烧录方案,使得你免了任何烧录器,你只要把编译完成的s19文件拷贝到opensda这个调试器模拟出的一个电脑端u盘里面就能完成烧录。我们使用CW 10.5这个基于eclipse的freescale开发调试平台,当使用示例代码或者自己编写工程后,经过编译器编译链接形成elf可执行链接文件。这个elf文件也就是s19或者hex烧录文件的真正来源,在cw的Freescale\CW MCU v10.5\Cross_Tools\arm-none-eabi-gcc-4_7_3\arm-none-eabi\bin目录下找到objcopy.exe,把他拷贝到elf文件所在目录,执行下图的过程,由工程的uart.elf文件生成了uart_test.s19文件,再把他拷贝到前面所说优盘中,完成烧录,即可在MCU运行新烧录的软件。

网友A:
这个是将opensda设置为其他类型的下载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将opensda设置为其他类型的下载器吗

不是啊,opensda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opensda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

我知道能实现u盘,能实现cmsis-dap,还能实现传cdc串口,还有别的吗

网友B:
想知道这个算法有没有公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个算法有没有公开啊

这个好像没有公开,mbed公开了cmsis-dap的源码